[无线] H3C Magic R365全千兆无线路由器 拆机

楼主(2019-09-03):
弄来了两台家用级H3C R365,别说了,干它……

延迟低至1毫秒,呵呵,有点断章取义的感觉

功能看起来挺实用的

只有一个灯,双色,橙色和绿色

下面继续……

网友:
外壳还没有拆开的啊

网友:
夸张宣传.200多不如k2p:lol:

网友:
通常越高端的路由功率越大。。依这样看这个R365也不怎样。。

网友A:
你外壳都没刨就断更了?

网友:
看外壳,看接口,山寨味浓~

网友:
全螃蟹方案,感觉无爱。

网友:
看这外壳就能估计这个拆了会失望

楼主:
整台路由没有一颗螺丝,边上有这么一个缺口,但是非常难拆,拆开后卡扣几乎都断了

天线很脆,其中一台掉地上就断了一根

下面是主要部分:
方案是RTL8197FH+RTL8812FR
8197主控:mips 24k 1Ghz,2x2,内置128MB DDR2内存,支持mesh组网

8812无线芯片,控制频宽、qos、提升游戏体验,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RTL8367S交换机芯片

华邦8M闪存

功放芯片两颗,用手抹了一下变得更不清了,于是用仪器看了一下,6s拍的,拍不清,肉眼勉强看到8225H

线路板背面

楼主:
默认管理地址是192.168.124.1
截图一些主要的信息吧

简单模式

专业模式

这种路由用来中继应该不错

有点像wifi分析仪的效果

有漫游开关,有条件当然上成套的漫游方案了,那种多路由环境的体验真实相当的差

支持mesh组网,需要两个或以上才能组成,只有一个的话这个功能有没有都一样

最后简单试了一下信号,在楼梯有一个萤石C6HN wifi摄像头,同一个点放置R365或WDR5620,信号比后者略差一点(WDR5620勉强能看,R365多数刷新不出画面)。

网友B:
看上半身,还以为没脱。等看到发现楼主已经脱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外壳都没刨就断更了?

不好意思,刚好有事要忙,出去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半身,还以为没脱。等看到发现楼主已经脱光

新站第一次,新手

网友:
看里面简直了。。这是要和TP腾达之流比缩水功么。。不是都说H3C的东西不错吗。。

网友:
H3C 家用的不行

网友:
跟360 P4的方案很像

网友:
嗯,这路由看起来真的很一般

网友:
h3c,家用系列都是辣鸡。华为家用系列也是

网友:
好吧,我再也不推荐h3c家用了

网友:
这个集成了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