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白醋除锈真管用啊,还有我用工具搞定了壁龛隔层

楼主(2019-09-03):
转动的地方本来好多绣,卡的动不了啦,昨天都丢掉垃圾桶了。晚上看到个视频白醋除锈。
就捡回来试了下,我泡了一晚上,早上随便刷了两下,绣掉了不少还是转不动,刚下班回来又刷了几下,放了点食用油就能闭口了。
可惜前天丢了把绣的更厉害的钳子

下面再发我打掉壁龛隔层的图片,瞎弄的搞了好多灰。

网友:
你不是专业玩家,他们都用神油

网友:
不止偶,白醋还可以去除积炭,火花塞因为积炭糊死,可以用白醋无损清除。

网友:
如果硬度不是很高,还是不要整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草酸

草酸会不会伤啊?
家里有几个百固的很脏了

网友:
专业除锈“神油”

考虑下来一瓶!

网友:
我一般是去附近的修车店要点废机油 来泡 像活动扳手 涂很少的一点就行 等渗透后转动也就自如了 就是注意清洁 弄手上不太容易洗掉

网友B:
要尽快冲洗并上点蜡,不然再锈则洗不起来了。

网友:
醋成本太高,买食品级柠檬酸,洗开水瓶,洗马桶,洗杯子,洗卫浴五金。我家基本常备柠檬酸和重油污清洗剂,一公斤一袋的20来块钱。

网友:
硝酸或者洁厕净(基本上都是弱酸),都可以除锈,原理基本上就是硝酸的氧化还原反应。

网友C:
柠檬酸比较好,貌似不腐蚀只除锈价格便宜量还足,神油太贵400ml的不得40块一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柠檬酸比较好,貌似不腐蚀只除锈价格便宜量还足,神油太贵400ml的不得40块一瓶 ...

神油指的是wd-40么?

网友: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洁厕灵,那个泡一晚上应该比白醋好用,而且成本也不高。切记除锈完毕,要把工具清洗干净,上油。

网友:
神油,确实有点贵,但是用的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尽快冲洗并上点蜡,不然再锈则洗不起来了。

我好像看个视频是要用蜡烛得,可惜我现在家力没蜡烛。。。!
我先去洗一下

网友:
白醋除锈,容易复发,

网友:
买个柠檬汁水别浪费挤出喝了,然后剩下的切成小块,和生锈的东西一起煮一下,很干净了。对铝和铁有效其他金属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威猛先生的洁厕剂有奇效,不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