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理斐讯X3扫地机换下来的电机

楼主(2019-09-03):
暴雷的斐讯X3扫地机用了几次开始原地画圈不走直线了,初步检查一个驱动轮转起来比较沉,没有节奏感,以为有头发什么的缠进去了,拆开没发现异物,拆掉电机转动顺畅,电机可以转动,加电6V就开始冒烟了,差不多肯定是电机不行了,加点油效果还是不行,还是坑爹的双轴电机,淘宝搜没有同型号的电机,后面有个红外灯脉冲测速用的,买了一个相近的电机换上OK,完美运行,可以继续服役了,修理拆机什么的没照图片,整体结构比较简单,就三个电机加一块主板,其他站有拆机可以看一下,换下来的电机拆了看看吧,轴套的,不是滚珠轴承,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控制的X3?大能还是家卫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控制的X3?大能还是家卫士?

这个不用软件也能用吧,

网友B:
这电机是 几伏几安的?

有什么用?

网友C:
应该挺费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 几伏几安的?

有什么用?

功率不大,360 15330v电机,扫地机驱动轮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挺费电的吧!

还好不怎么费电,电机里面线径很细,扫地机里面也就是三个电机,两个驱动轮一个扫地轮,高端点的可能用无刷电机,这个就是坑爹的碳刷玩具电机,都不是滚珠轴承的

网友D:
看第一张图还以为是无刷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第一张图还以为是无刷电机呢

有一对对射管测速的,

网友E:
6V就冒烟了?是转子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V就冒烟了?是转子烧了吗

不知道是轴套质量渣卡了还是碳刷的问题,手转不顺畅,拆开看感觉碳刷方向不对,换向器磨出两道沟,没注意这种小碳刷是不是这个方向安装,按照其他大电机的碳刷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控制的X3?大能还是家卫士?

大能登陆用的验证码经常连不上服务器而且不支持安卓9.0以上的系统但是只要登陆成功就能用(偶尔也能收到验证码看运气),家卫士支持安卓9.0系统而且是用密码登陆的不需要验证码如果大能用不了可以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能登陆用的验证码经常连不上服务器而且不支持安卓9.0以上的系统但是只要登陆成功就能用(偶尔也能收到 ...

大能根本无法验证啊,朋友要送个这个玩意给我

网友:
斐讯!很多人说不出的痛呀,我也差点忍不住去投资那个小AI音响,后来庆幸剁手了,然后不到10天,说斐讯跑路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请问用什么电机替换的?

网友(2021-04-12):
请问你的大能x3那些边刷、海绵等用的什么品牌代替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1999买的,质量不行,我这个是电池坏了,也懒得用了,智障机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