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站里推荐的TQTK10000mah充电宝

楼主(2019-09-03):
40优惠,39入手
和坛友拆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
实测华为22.5W充电头加5A原装线无法充电,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换普通线只能5V。
充电宝放电冲荣耀10不论5A线还是另一条C口的线都可以触发9V充电。
楼主身边设备就这么多,还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华为22.5W充电头加5A原装线无法充电,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换普通线只能5V。
充电宝放电冲荣耀10不论5A ...

应该是不支持华为5A快充,但是可以支持一般的QC协议。

网友:
40元可以,看着支持pd

网友A:
华为不是QC,当然无法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不是QC,当然无法快充了。

不只是不能快充,是根本不充电,

网友:
好像楼主的华为是SCP快充,正负极触点都得加厚,加上特殊的通讯。FCP是华为上一代快充,类似QC2的变电压快充,但跟QC2协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