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C-150 电子台称拆机充电

楼主(2019-09-03):
老婆家里的台称,偶尔才用,据说上次充电是大半年前了,现在低电量报警,但充电器找不到了,我从几十个纸箱里找到了可调电源准备充电,

参数标签  电写充电器的电压电流参数,写了个额定功耗10VA,我很怀疑这参数的准确性,决定拆机

四角各一个螺丝

打开

本来以为会是6v的电瓶,拆开发现是4v 4ah的电瓶

这里有个4007二极管降压防反接

可调电源电压调整到5.8v

电池0.37安(最小了)

这块小板是核心部件--单片机板

两条排线分别接屏幕和按键

下方四色线是称台传感器

6芯排线驱动几十个数码管

原来显示板上有个牛屎,

按键板是直接驱动,没有屎了

充了一晚上,最终充入电量是11.08wh 1.95ah,才达到电瓶的一半容量

最后晒下体重,回家20多天又长肉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我算算啊,现在按一斤小30元算,楼主值4200元,小半拉万元户了!

网友B:
这是去当上门女婿了么?

网友C:
看里面空间不小,放8节18650进去几年不用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里面空间不小,放8节18650进去几年不用充电了

直接放一次性锂电,放满管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去当上门女婿了么?

是的,最近都没回自己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算啊,现在按一斤小30元算,楼主值4200元,小半拉万元户了!

你过来我分斤给你

网友D:
这应该是用9V充电器的吧?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直接改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用9V充电器的吧?

6v 不能再高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近来猪肉价格飚升,难道老猪想卖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直接改锂电了?

确实可以,电路工作电压是3.3v,里面用了2个7333稳压,

网友:
上次在深圳捡的那个电子秤你称是多少来着。。。。。电子秤这种玩意儿看人家猜多了都知道里面是个4v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算啊,现在按一斤小30元算,楼主值4200元,小半拉万元户了!

现在确实肉很贵。。。。。我这边的排骨都35。

网友F:
改锂电,再也不怕找不到手机充电头了

网友:
70.05,还是很标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锂电,再也不怕找不到手机充电头了

明年再改了,充一次管半年

网友:
感觉这个称做工还不错

网友:
有的开机时有自检,可以显示电池电压。

网友:
100KG多向你发来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