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DIY了一块2246EN,7DDK*16。读写异常【已解决】

楼主(2019-09-03):
想问下是颗粒快不行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单颗16G做优盘没意思。所以做了256固态。同样的板子,7E2H就很正常。写350,读500
量产软件是SM2246AB_MPR0823A。

用老固件(SM2246AA_MPO0327A_FWN1126F)开的:1153E SATA转USB3.0测试的

网友:
跳线有问题吧

网友:
记得有看到过说16贴要改一个参数降频才稳定读取就会上来,你找找看,就是在这个论坛里的帖子

网友:
换固件。。。换固件。。。对于这种把CE铺满的一定要找15年左右的固件,后面的固件都多多少少有问题,还有记得把内部交错关闭,因为东芝DDK好像是叠die

网友(2023-06-30):
pny的2246en cs1111盘,16贴8ddl,也是掉固件,新颗粒

网友:
用老固件(SM2246AA_MPO0327A_FWN1126F)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