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求助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9-09-03):
最近闲来无事,一时激情在咸鱼买了块坏固态准备拆颗粒做个固态硬盘,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开卡工具不支持还是设置错误呢?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跪谢了!

问题解决后本想重新编辑一下,但搞不定怎么编辑,所以比较混乱,坛友们见谅!

另外个人总结一点,自行DIY还是先做好功课才行,先查询资料,免得买回来的材料不兼容就入坑了,我当时买这个颗粒时,最开始是想用在SM2246EN套料板上,当时查看了2246EN的开卡工具,里面也是有此颗粒型号的,以为可以支持,买了颗粒回来后直接上板,开卡是总是提示缺少文件,换了多个版本也不行,最后才确认2246EN不支持此颗粒,后来有网友告诉我2258XT铁定支持此颗粒,为了不浪费两颗颗粒,又入手了2258XT的套料板,到手上板因为设置问题各种开卡失败,然后上论坛求助,虽然得到的回复寥寥无几,自己快要放弃时也正是坛友们的数条简短回复让我扩展思路多折腾了一点时间,终于在费尽耐心的最后一刻开卡成功了!

网友:
不知道是CE 还是TOGGLE跳线的问题,等楼下大神回复。。

网友:
2258XT_Q0601B,不要谢我

网友A:
这盘别看是Intel原装2258但是没加密没精简连线,有工具就能开,你没事干拆他干嘛,而且58XT配了这玩意跑的真是恶心的一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别看是Intel原装2258但是没加密没精简连线,有工具就能开,你没事干拆他干嘛,而且58XT配了这玩意跑的 ...

这个买来就是坏盘,就算弄好也没有设备用得上,当时手头刚好有块套料板,就拆颗粒用了

网友:
SLC开心速度完了就断崖式掉速么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别看是Intel原装2258但是没加密没精简连线,有工具就能开,你没事干拆他干嘛,而且58XT配了这玩意跑的 ...

58xt配啥都恶心,海力士的盘不到3g的cache之后写入60m,比imft的10m写入好看多了

网友(2020-06-13):
你这个板也没有土狗跳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别看是Intel原装2258但是没加密没精简连线,有工具就能开,你没事干拆他干嘛,而且58XT配了这玩意跑的 ...

你怎么知道没有加密?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B(2020-09-17):
LZ 开卡软件可以分享一下不??? 谢谢~~~~~

网友:
我也有四个这颗粒,q407能开出来,但是装不了gho系统!只能安装版,而且速度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开卡软件可以分享一下不??? 谢谢~~~~~

https://www.99u2.com/soft/smi/407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别看是Intel原装2258但是没加密没精简连线,有工具就能开,你没事干拆他干嘛,而且58XT配了这玩意跑的 ...

有一个,360GB版本,试过,58G工具能忍,但是can't……什么鬼的,貌似英特尔在原厂固件里面动了手脚,公版的握手指令对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