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行车记录仪不停重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03):
行车记录仪出现不断重启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重启时,我无论是汽车电源还是外接电源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关机,充上10分钟电,再插上电源线使用,不会重启,但只能使用一个多小时,就又重启了。考虑不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因为已经换过两次电池,而且电池也能充满电。现在不知咋办了。。。

网友:
如果没有虚焊啥的,就换一个;如果想修下,先从电源开始~

网友:
软件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不合格,充电头不合格,换一个好一点的足2a的点烟器充电器试试

网友:
你是接车载电源的吗?看电源是否符合标准,不要设计要求是12V用了5V

之前就犯了这个毛病老是重启,因使用了USB线接行车记录仪,后来改点烟器接行车记录仪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行车记录仪,是米家生态链小蚁牌的,在冬天的时候刚起步的几分钟记录仪就不停重启,等车里温度上来了就没事儿了,天暖了也没有任何毛病,据说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从电源下手吧,看是不是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