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19-09-03):
全新15包邮(某坛撸),如题:拆开后见电路板注满防水胶就无继续拆了。12V/24V   最大负载30W

网友A:
能改ups吗?哪个论坛买的还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ups吗?哪个论坛买的还有没

封贴无了,矿坛,不太懂改装。

网友:
之前某宝买过一个类似的,好像是二十多包邮,后来出掉了

网友B:
我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就一个数码管显示,接一块12V45安时电瓶一块70瓦太阳能电池板,调成光控带一个12V3瓦的LED灯每天太阳下山就亮五个小时,给楼梯照明用还不错

网友C(2020-12-21):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就一个数码管显示,接一块12V45安时电瓶一块70瓦太阳能电池板,调成光控带一个12V3瓦 ...

一直说光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控制器有光敏元件,小白一个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说光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控制器有光敏元件,小白一个求指教。。。 ...

应该是太阳能板就是光控,发电时候充电,不发电时候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就一个数码管显示,接一块12V45安时电瓶一块70瓦太阳能电池板,调成光控带一个12V3瓦 ...

就亮五个小时?不应该吧,那么大的电瓶,那么小的LED,估计亮一晚上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说光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控制器有光敏元件,小白一个求指教。。。 ...

太阳能板不就是最好的光控嘛?比光敏电阻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