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艾默生C24/48-1200电源24V输入怎么改12V输入

楼主(2019-09-03):
电源是24V输入,输出48V的,现在想改车上12V输出48V,第一图是控制板(小板)。用的主控IC是38C43,网上有人说有两种改法,一是小板加12V升24V辅助电源后将大板的输出变压器次级由并改串,二是将小板的控制IC3842改3843,小板变压器重绕12T,然后改欠压电阻。我这个小板本身控制IC是38C43,网上查是可以在12V工作的。经实验现在是输入小于18V就停机不启动。
另外还有人说不用这么复杂改,几个简单步骤就行,不知是如何改的。
现在请教有简单点的改装方法吗?

楼主:
另外本坛有将输出改成了可调的

网友A:
第一次见有24V转4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有24V转48的,

功率还不小1200W,12V输入只有600W

网友:
升压啊!少见!

网友B:
搞个升压模块给小板供电改主变方法是最简单的了吧,也可以试试不改主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升压模块给小板供电改主变方法是最简单的了吧,也可以试试不改主变

谢谢,主变压器从板上拆下来有点费事,脚粗焊锡多。

楼主:
跑了一天线路,搞定,不用一楼介绍的那么复杂。前提是要用的3843主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一天线路,搞定,不用一楼介绍的那么复杂。前提是要用的3843主控的

楼主倒是分享啊

网友:
这个dcdc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有24V转48的,

通信专用的充电电源模块。

网友C(2019-10-07):
楼主能否说说是怎么弄的啊?我也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说说是怎么弄的啊?我也想弄一个。

小板右上角运放第三脚的对地电阻再串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电压低至12.8V都可以启动,但是要带载则要把大板变压器次级由并联改串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板右上角运放第三脚的对地电阻再串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电压低至12.8V都可以启动,但是要带载则要把大 ...

改变压器啊,那我估计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啊,拆我估计都拆不下来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信息了,这也能造福其它有动手能力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压器啊,那我估计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啊,拆我估计都拆不下来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信息了,这也能 ...

开始我也觉得难,其实很简单,100W以上大功率烙铁一分钟不到就拆下了,然后将次级4个绕组并联的改为两两串联,注意同名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觉得难,其实很简单,100W以上大功率烙铁一分钟不到就拆下了,然后将次级4个绕组并联的改为两两 ...

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信心了,我先去买一个回来看看,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保证买到的是3843的?楼主买的上面有啥版本之说不?

网友(2020-02-17):
能提高48V输出电压吗?24V输入,输出改为110V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本坛有将输出改成了可调的

这个电源怎么启动?买了一个,接上24V电瓶,风扇转但是没有48V输出,是不是要短接什么地方才能有输出?

网友:
求升压到60v的方法

网友:
升压到60v的方法有吗,或者更高的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