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罢工了,换主板。(美的MG52-8001)

楼主(2019-09-03):
当年搬家时买的机子,当时好像1499入手,用了有9年了。
前几天洗着洗着就罢工了,问了售后说要¥650+,找个
路边修理店,开价¥350。不就换个主板嘛,马大爷家找找,
¥80(拆机板),卖家说最好门锁和主板一起换,这个型号
门锁故障坏主板的很多,门锁¥20。原来门锁的确有些接触
不良,经常要关门2~3次才能启动,一起换了吧。下单,3天
到货。卖家人挺好,拆装的时候还帮看过坏板,分析故障。
最终成功修复。

网友A:
没问问坏主板老板收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问坏主板老板收不收

没问,估计老板也懒得修。

网友B:
我在想啊,现在都这么牛逼了,像衡水家维这样的修理店怎么过日子啊

网友C: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老主板哪里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啊,现在都这么牛逼了,像衡水家维这样的修理店怎么过日子啊

毕竟少数,时间成本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啊,现在都这么牛逼了,像衡水家维这样的修理店怎么过日子啊

哈哈,数码之家也没多少人,中国14亿人口呢,别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老主板哪里坏了呢?

不知道那颗管子烧坏了,整个板子都做了防水,也不好一个个量。所以很少有人愿意维修这类主板。

网友(2020-09-18):
前些天自己给家里西门子的也换了主板,200大洋,西门子的主板设计有问题,主板放在最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数码之家也没多少人,中国14亿人口呢,别方。

大部分人都是换新的,就我们这些垃圾佬喜欢修修补补的

网友:
前几个月,老丈人家的洗衣机也是主板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前半个月堂弟家电热水器坏了,保温状态加热管也一直烧,烧到80度才断电,最后拆开一查是继电器坏了,问美的售后要200多换板,逛了好几个电买不到继电器,最后网购8块一对继电器,换上后电热水器正常,逛数码之家确实省不少钱啊!

网友:
太老的设计了,连LED数码管都没了

网友(2021-08-07):
谢谢楼主详细教程!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教程!
租的房子有这个机子,洗完后,门打不开了。

网友D:
我家的西门子滚筒电脑板还是机械的,啥也不显示,因为没有屏幕。现在用了17年了,自己换过一次减震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西门子滚筒电脑板还是机械的,啥也不显示,因为没有屏幕。现在用了17年了,自己换过一次减震器。 ...

越简单越可靠啊。
我家洗衣机都是波轮的。一般都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