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航嘉冷静王HK350-55GP电源

楼主(2019-09-03):
淘汰货 30元买来做音响电源用,成色不错 应该是没怎么用过的

网友:
EMI都省了,那坨PFC应该是真的

网友:
还是小点功率的

网友:
果然是很山货,但是还能打出印标~

网友A:
航嘉的低端是越来越山寨化了,但是人家价格可是一点都不山寨

网友:
功率小了啊

网友:
航嘉电源待机5V电容易坏。。

网友:
虽然是真货,但那安规电容飞线看着就很山寨,光看型号还以为是350W的,台系电型号上的数字都是实打实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嘉的低端是越来越山寨化了,但是人家价格可是一点都不山寨

赞同,我的数码功放的都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