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ROSE 拆解』拆个燧石T2 安卓盒子。

楼主(2019-09-03):
手里盒子比较紧张。。。去旧物溜达几次也没发现有便宜的盒子。

红外接收窗,下面那小点是指示灯。

接口还是很全的。

外壳没螺丝,撬一撬就开了。
拆了上盖就发现一大块配重。。。

电路板掏出来,外壳送去水池。。。

网变

两颗256M缓存。

4G闪存。

主控出厂自带散热片。

8188无线。

AXP221S电源IC。

IP101GA 单口网络模块。

背面

红外接收小板。

wifi天线。

遥控器比较黄。。。

两面都变色了。

拆了一起洗澡去。。。
电路板上就一个牛屎。。。

网友:
先抢沙发再看

网友A:
才256m,好像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256m,好像没什么用了

512M 勉强能用。。。

网友:
内存卡不卡?

网友B:
512已经受不了了,1g都卡卡。偷偷告诉你中国移动最新款咪咕盒是蓝牙遥控器+科大讯飞AI语音控制

网友:
就是配置低了点

网友:
这种广告机的配置一般不高,不知道播放单文件几个GB的720P是否有卡顿

网友:
1080p没问题的,bilibili1080也没问题

网友:
插优盘播视频估计还可以用用

网友:
从哪收的,又洗澡。。。。

网友:
全志A20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2已经受不了了,1g都卡卡。偷偷告诉你中国移动最新款咪咕盒是蓝牙遥控器+科大讯飞AI语音控制: ...

前几天看到了,不过忘了,什么型号的,价格?

网友:
全志H2应该没错了。

网友: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拆闪存做优盘

网友:
谢谢分享。。。。肉丝MM所说的盒子,是指哪个盒子?塑料盒?机顶盒???

网友:
配置好低,我到现在都还没用过网络盒子呢。。。

网友:
看直播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