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理快艇的变速箱--jbl boat音乐快艇拆修记

楼主(2019-09-04):
最近接触JBL的产品有点多,前些天先后拆解了 :JBL 城市节拍传送门

JBL 音乐底座传送门

今天又来拆一款JBL的产品--BOAT 音乐快艇1代。

音乐快艇,是JBL针对苹果设备(针对1代)推出的一款兼顾收音机、音乐底座和蓝牙有源音箱于一体的家居多媒体音响,时尚靓丽的外观,加上JBL大名的加持,确实散发出让人难以阻挡的魅力,目前tb在售价格大约是6xx(2代,1代已经停产),曾经我差点以这个价格入手一台,那么它是否能对得起它的身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的忘了拍正面图了,这两张借用的JBL官方图

可以看到快艇的外观丰满圆润,从正前方看上去确实像一条船,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非常好的

拆解开始,首先要卸掉底部的8颗螺丝,也就是上图红圈的部分

轻轻一撬,就可以分离底盖和机身

底盖上四个高耸的螺丝柱和遍布的加强筋

这里可以看到机身主要是由2块拼起来的

由于网上找不到资料,所以拆解上盖还走了不少弯路,实际上用指甲插入上盖于机身的缝隙,轻轻网上一提就能够分离上盖和机身了

我之前以为这个金属装饰片下面会有螺丝,结果翘了半天,最后发现根本不用拆的

冲压的铝合金装饰盖,厚实确实挺厚实的

原厂使用了双面胶粘合,拆开后是比较难以复原的

上盖没有太多的功能,就是3块按键板和lighting公头座

各个按键板之间的线还是用胶带粘起来的,避免共振

没记错的话,这个板子应该是纸板的,生产日期有点老

开机键上的LED是没有装的,因为就算装了开机键没有保留光通路,正面看不到光的

另外一块按键板,生产日期都特么挺早的

lighting接口,仍然能够一定范围内转动

结构不算复杂,也没有继续拆解的必要了

接下来我们看下机身部分,这事正面扬声器部分,最中间还有个蓝色LED显示屏,开机后能显示对应的功能,也能显示时间

背面的接口部分,从左至右分别是FM天线、被堵住的USB升级接口、5.5*2.1电源接口以及3.5mm音频输入接口,另外两侧的凹孔不是导线口,是密封死的,不知道此处用意何在

这是机身顶部,中间的主板被拆下了,但也能看到接口还是很多的

这两颗螺丝是固定LED显示屏的,屏被卡住了不好拆也就不拆了

用的是普通的LED点阵屏

在机身上都设置了卡线槽,这点还是不错的

分离肉眼能见到的全部螺丝,就能够分离前后机身了

前半部分放置了两个2.25寸的全频喇叭,导致机身70%的重量集聚于此

JBL的产品,不论大小,不配一个异形导向管,那就缺乏了JBL的精髓了
.
前后机身的接缝用薄泡沫膜包裹,防止漏气

拆出喇叭来看下,折耳内装型扬声器

喇叭特写若干,为了配合功放芯片,这里使用的2Ω的喇叭,从这个喇叭参数看不出生产厂家,我猜测应该不是JBL自己的喇叭

机壳的喇叭安装位

接下来看后壳

拆掉这里的四颗螺丝,就能拆下接口板的后盖

最终效果如图

可以看到维修用的USB接口是非标接口

把接口板撬出来,没洗板,而且生产日期比按键板稍微晚了点,但是也挺早了

接口板和外壳的设计不太合理,没有设置相位槽,长期插拔可能会导致插座虚焊,实际上这个板子的电源接口就虚焊了

FM天线实际只接了一根线

这里可以看到电源插座用胶水粘了一下,但是没什么卵用,受不住力,肯定没有做结构分析

现在来看最核心的主板部分

这里脏兮兮、惨不忍睹的两个焊盘,就是本机使用的功放芯片,查不到厂家的MIX2015,只知道参数是在5V2Ω能输出最大6W,这里是因为机器误插了路由器电源,把功放芯片烧掉了,因此这也是本文的标题由来

功放芯片下面是CD3314音效处理芯片,实际就是个国产的PT2314

该芯片和PT2314完全是pin2pin兼容,甚至连典型应用原理图都一模一样

电源输入接口后的共轭电感被精简为2颗0Ω电阻了

CD3314下面是QN8065 FM收音芯片,字实在是太小,手机拍不清

中间这一颗46097兼顾CPU和音频DAC,找遍了网络都找不到相关资料

蓝牙也用的和CPU一样的建荣的CW6638,优点是特别简单,实测只接了电源和TRX以及一个测试管脚,蓝牙芯片旁边是25系列存储器,存储CPU的固件

蓝牙模块右边的5脚LDO 丝印4a2d,经过查阅伟大的tb得知其真实型号为LN1134A332MR,最大500ma带载能力,由于接错了电源,导致限流电阻R8(电解电容上面)功率过大,已经烧掉了,表面的字也看不清楚了,按照估计是3Ω3,不然313、323、都不太可能

点阵LED驱动芯片cs1628,旁边的红色插座式红外接收头的

背面光秃秃的,功放部分有大面积的镀锡,看来功放芯片热度十足

蓝牙模块又是13年的,这特么都那一年的库存

嗯,在主板的角落里留下了生产厂商的名字,richsound,好熟悉哦,其实就是著名的苹果音箱设备生产厂商RSR,然后就驱猫去RSR的官网看了看,发现现在JBL大把的东西,就是RSR ODM的,不过估计是JBL买断了国内的售卖权,搞成了中国特供,难怪我在外网都没找到相关信息

说实话,我对本次拆解的JBL boat其实并不满意,从做工用料来说,设计精巧但是用料不足,外壳塑料用的是回收塑料,模具也不精细,与之前我拆过的那两个JBL的音箱一比不可谓不明显;元器件用的也基本都是不知名的小厂件,还一大堆库存货,感觉比我拆过的ihome都不如,跟别提JBL自己做的了,也难怪里面不打自己的标,毁名声嘛;音响的听感也明显不如我的jbl onbeat micro细腻,甜美,感觉就是两三百的蓝牙音箱水平,没有特色,不贴耳,不耐听,没有JBL的感觉。所以我建议,以后要买JBL的产品,最好先到外网搜一搜,看看是不是中国特供,是就尽量别喷,除非在标价的基础上打骨折。

最后算是个彩蛋吧,比一比这个机器的遥控器和BOSE的遥控器,不用多说,用眼睛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遥控器轻飘飘的,不打JBL的logo真的跟山寨货没多大区别,哎,赚钱也不要这么没底线啊。。。

网友:
这牌子的贼贵

楼主:
还好,感觉这个音箱就是纯粹卖牌子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看完了,确实有些地方挺坑的,打骨折价再买哈哈

楼主:
今天买回来功放芯片,发现蓝牙供电LDO也有问题了,不过先试试音,结果还真如它广告宣传语里写的“澎湃的低音”,虽然仍然比不过BOSE,但是比身下的onbeat还是要好很多,其他嘛,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不出众但是也不垃圾到听不下去

网友A:
一看就是个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个山寨货。

你要说这玩意是山寨咯,jbl官方网站都能查得到,你要说它不是山寨咯,这个做工,确实对不上jbl的大名

网友B:
有多少人被这标题骗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人被这标题骗进来的

有什么问题,这个音箱官方名字就叫做“音乐快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这个音箱官方名字就叫做“音乐快艇”

我想进来学学机修的

网友C:
看了半天就没看到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就没看到变速箱

你想想啊,功放芯片把弱信号变换成强信号,不就是变速箱吗,哈哈

网友(2020-11-15):
楼主好,我刚好有个BOAT,有天突然啥反应都没了,自己把它拆了,现在能通电了,但就是没有声音,大概率是主板烧了吗?谢谢!!!

网友D: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JBL啊,看完真的晕过去了,山寨货一个啊

网友E(2021-04-21):
引用 楼主:
今天买回来功放芯片,发现蓝牙供电LDO也有问题了,不过先试试音,结果还真如它广告宣传语里写的“澎湃的低 ...

大佬,我也有个一样的音响,插电灯亮没有声音,貌似一个功放表面有凸起,另一个正常,就是各种音源都没有声音。只有接通电源的时候有非常轻的噗一声,是功放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JBL啊,看完真的晕过去了,山寨货一个啊

鸡巴佬现在基本靠吃老本,卖牌子了。

网友:
遥控器太山寨了

网友:
拍照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有一对jbl的蜗牛,声音什么的听不出来好坏,看中它用usb连接,不出声的时候噪音非常小,声音大小也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也有个一样的音响,插电灯亮没有声音,貌似一个功放表面有凸起,另一个正常,就是各种音源都没有 ...

买了同型号的芯片,让修手机的帮忙换了,正常了,肉疼我20块手工费,但凡我有根好点的烙铁,或者风枪,也不至于被宰得那么惨。对了,按到蓝牙档提示没有蓝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