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卸全自动洗衣机维修

楼主(2019-09-04):
自己的洗衣机坏了!闲来无事,自己动手维修!

网友:
变频电机坏了嘛?

网友A:
什么坏了?拆机图片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坏了?拆机图片太少

线路板坏了!

没时间检测修理!

换了块新的,好了

网友:
好大一块水泥!

网友:
太简单了,没看明白

网友:
前几年小天鹅坏了找售后 售后维修的说滚筒的要买4000以上的机型,4000以下的简配

网友:
刚发完帖子就看到大神的帖子了,昨晚我也拆了一台,紧固圈锈断了

网友:
这种洗衣机用完还是断电比较好,电路板好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洗衣机用完还是断电比较好,电路板好容易坏的。
家电一般停用断电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