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搞到一台全自动的装订机,想改台钻麻烦大家出出建议

楼主(2019-09-04):
最近搞到一台全自动装订机YJ-50W,很古老的机器,想试着改成台钻,电机应该是300W的直接接钻头的那种,大家出出建议,我是把电机拆下来倒过来装再加一根主轴还是直接装夹头。

我平时最大用到10MM钻头,偶尔会钻角铁之类的,机器上还有三个减速电机,不知道能改成啥

各位大神请多多指教!

网友:
建议别拆改, 这机器要是有人要 应该能出个好价。
用卖了的钱买台结实的二手台钻不成问题。

这个结构与普通台钻结构不一样,得大改呀, 改完还不一定比结实的二手台钻强。

网友:
我也觉得别改,看看能不能修好,有人要的真的能出个好价格,全自动么,就是钻孔后可以直接压铆装订?不便宜哦

网友:
卖了它,能买台好台钻

网友:
拆机的好东西,改造有意义。

网友A:
这个代吸尘功能,不要改了,可以卖啦换个好二手台钻!

网友:
这个物件大了。

网友B:
有问题吗?想不想出售

网友:
你这台机器比我捡的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吗?想不想出售

能出多钱!我主要是要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吸尘功能,不要改了,可以卖啦换个好二手台钻!

关键是谁要啊!有钱单位弄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吗?想不想出售

不知道拉回来电源线被扯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拉回来电源线被扯断了

可以试试不,尺寸也量一下

网友(2025-01-25):
卖了这个买个二手台钻

网友:
结构太复杂了

网友:
前面的都已经说   卖了它或许更好,

真想自己用  也千万别乱拆乱改,最简单想办法装个夹头上去就可以夹钻头了
这个机架别啃钢铁   搞搞铜铝塑料板木板做些小制作   悠着点玩

网友:
确认了电机是用220V单相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