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气泵缸体,杯具了

楼主(2019-09-04):
本来想试试修下,可是连杆被我弄断了,不修了。。。。。。

网友:
连杆断了换新的。电机该换轴承了,都扫膛了。

网友:
确实不值得维修了,轴头坏成那样看痕迹是被角磨机暴力摧残过的。

网友:
安慰,卖废品吧,好歹有铜和铝。。。。等牙膏

网友:
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A:
完美主义的代价。好像是前帖的空压机。原来哪坏?尺寸量好,看有卖的没。代用品可能有。

网友:
空调用的真空泵么?

网友:
大工程,找不到配件了么?

网友:
看着电机好象扫膛了的样子,轴承坏了?

网友:
转子扫膛轴承估计废了

网友B:
用小锤子拆连杆悲剧的?

网友:
已经疲劳了,你最后一锤定音了

网友:
为什么要拆?

网友C:
钻孔上补丁还能再战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主义的代价。好像是前帖的空压机。原来哪坏?尺寸量好,看有卖的没。代用品可能有。 ...

正是那台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孔上补丁还能再战三年

除非烧铝焊,不然只能换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小锤子拆连杆悲剧的?

估计是想弄直。锤子太硬出事了。细看原来弯了

网友: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想弄直。锤子太硬出事了。细看原来弯了

被那个掉了的罗丝打弯的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砸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