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IBM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09-04):
同事的笔记本电池淘汰了,拆开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IBM笔记本电池。

参数。108V,6.6AH,看来是3串3并。

很好打开。索尼绿袍18650?

撬出电池。

应该是索尼的,按照参数计算,单颗容量是2200mAH。

经测量,只有一组有电压,另外两组全部是毫伏级别的电压。

充电中……,看标识大约是2011年的产品,7-8年的时间,锂电池即使没坏,容量也差不多了,看来只能用在手电上了。

还得到一块锂电池保护板。

另一面。

从拆笔记本电池的经验看,如果是使用时间长,存不住电的电池(一用就没,一充就满),拆开的电池也没啥用,容量不足,内阻大;如果是使用时间短,突然被锁的电池,有利用价值,一般情况容量也还都可以。对于锂电池保护板,如果没有8脚小芯片(存储器),可以利用(按照原来的串接数量,接上电池即可用),如果有8脚小芯片,基本是拆掉电池就被锁死,利用不了(可能有会解码的或是偶尔没有被锁的,可以用),不能利用的,可以拆下来两只贴片场效应管,一、二个毫欧级别的取样电阻,一个温度电阻,这个板子的温度保险可用(有的板子温度保险不是这个形状的,不好直接利用。),其他的利用率不高。
谢谢围观!

网友:
绿皮的一般,松下的最好

网友:
这个保护板拆掉电池就锁死了。没用了。

网友:
保护板只能拆件用了
等牙膏ing

网友:
这么多年电池也没什么用了,看着外壳像漏液,充电发热不大可以废物利用一下,之前拆了几节三洋大红袍一次充不满发热烫手,冷却二次充才能充满就扔了

网友:
大概只有一半的有效容量,保护板已经锁电芯。

网友: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拆笔记本电池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看到一片绿!

网友:
上次拆的华硕电池就保护了,只能拆mos用了

网友A:
锁死的保护板不是说可以短接一下重新激活的吗?

网友:
电芯都坏了么?

网友B:
强光手电还用不成,只有小功率的那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光手电还用不成,只有小功率的那种可以,

C8没问题,小直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死的保护板不是说可以短接一下重新激活的吗?

好像没八角芯片的也锁,知道的维修人员不说解锁方法呀

网友:
还算不错了,拆了9个电池。电池用在手电上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