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个小风扇,失败

楼主(2019-09-04):
小孩的风扇,说不转了,充电后,转页的七彩灯能亮,转页不转,过会手柄部发热,拆之。
拆的正程有个4脚元件掉下来了,是个单线圈电机的霍尔。分清脚序焊上,充好电后,能转十几秒,但不能调速,应该有三档调速的。接上可调电源试了下,启动电流瞬间3A左右,转起来后900mA左右,明显是电流过大,这个霍尔的驱动电流最大300mA,看来霍尔有问题了。
另外看看充电用4065,主板上不有个八脚块,应该是调速吧,也就是升不同电压有不同转速吧。
收拾起来当料板吧。

补充内容 (2019-10-15 13:56):
过了很长时间,还是修好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58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A:
换一个MA477要多少成本。

网友:
你这个风扇挺好的,还是没刷的呢!而且还有两个小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MA477要多少成本。

好像MA477每粒1元钱,最大0.4A有过热保护,EG477每粒0.5元,最大0.3A过热会烧。共同的缺点商家不愿意单卖,我有一次好不容易让商家75元钱取样,50颗EG477和50颗MA477,再加上便宜点的运费10元钱。

网友:
tao 宝搜:477霍尔  //一个5、6毛 ,便宜还包邮

网友: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霍尔驱动挂了,安慰。。。。等牙膏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87ca0188763231126edb1181.html
节哀顺变吧,我以前拆过几个4脚的这玩意,也从没看过这型号啊,今天随便按型号一搜,有了,

网友:
估计就是过热融化掉下来的

网友:
好萌的风扇,还有一对小耳朵
TB上撸个来换
等牙膏ing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集成功能太强大了,一片四脚霍尔,就能解决无刷电机的驱动。。。。。

网友:
找个坏风扇的霍尔,应该能通用

网友:
电脑风扇上拆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