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用一个气泵,插头过流烧掉了,其他还凑活

楼主(2019-09-04):
还纽曼,这牌子贴的

带2个收纳孔,好评

气线收纳

背面

打开机构一样简单,

连杆塑料的,缸体铸锌的

好处还用了一个轴承,不是一次性设计

带一个压力表

量程够大

齿轮也是尼龙的

没啥咳哟个的,合并

测试ok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竟然是摇臂式压缩的

网友:
无散热风扇差评

网友:
连摇杆都是胶的。。。。

网友:
插头竟然烧掉了,。。。。。。电机缺油么

网友:
房子挺大,家具不多啊,空了那么多地方,

网友:
气缸壁是金属的还有散热翅片,不错了

网友:
是通电时间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摇臂式压缩的

一般都是摇臂的啊

网友: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看着像是小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摇臂式压缩的

老师,好象这类东东,都是摇臂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摇臂式压缩的

貌似我见过,都是摇臂活塞的,别的没见过也

网友:
大缸体,加强散热应该挺不错的。 平安车险送那些都是小缸~~~

网友:
这做工还算可以吧,还带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