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对比三个版本的条形宿舍灯

楼主(2019-09-04):
第一个低压的

usb供电

底部

拆开 21颗led并联 铝基板。

两颗1.2欧电阻并联限流,只限流不恒流。

测下电流功率,总输入大概6w左右。

第二个模样基本一样

也是低压5v供电,带个开关。

拆开,21颗led并联,铝基板。

和上一个一样,俩1.2r电阻并联限流,不恒流。

测下功率,也是6w左右。

最后一个

220v高压供电

参数

拆开,24颗led串联。

接口

用的环氧板

恒流驱动用个塑料套裹着,看着比较危险。

恒流ic

资料

非隔离

输出续流滤波

反面

测下功率,5.7w 。

功率因数,0.53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前两年偶也撸了不少,陆续送了些,还有几根在吃灰

网友B:
第二种带开关款俺撸了两个,一个当应急的用,一个在小院子里当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偶也撸了不少,陆续送了些,还有几根在吃灰

我这也是压箱底的翻出来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带开关款俺撸了两个,一个当应急的用,一个在小院子里当照明。

不少坛友都有撸~

网友C:
感觉还是usb的安全,做工好一些。
那个档位开关里面应该有一颗功率电阻,哈哈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usb的安全,做工好一些。
那个档位开关里面应该有一颗功率电阻,哈哈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三个版本都有,只有带开关的在服役

网友D: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E:
撸了不少啊,都能打麻将了

网友F:
只有个第二种带开关款的,串了二极管降压使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了不少啊,都能打麻将了

嘿嘿 其实也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个第二种带开关款的,串了二极管降压使用着

我只用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求包邮赠送倒贴。

~欢迎自取

网友G:
还是USB的好点,好歹也是铝基板

网友H:
相对来说还是5V的安全吖

网友:
那种低压的我撸了两根,来做鱼缸灯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USB的好点,好歹也是铝基板

嘿嘿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对来说还是5V的安全吖

二师兄所言极是~

网友:
表示前几天突然停电了拿这个来用用还是很不错的,隔壁那些人不是用蜡烛就是用手机灯,唯独我用充电宝用5V灯宿舍神器,米万用了一个多小时竟然没掉一格电,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