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频率计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9-09-04):
不实测一下放大效果总是不放心,虽然知道有一定放大作用
但是这个的确不容易测量,因为线路干扰很大

10Mhz,50mv的输入

输出黄色,输入蓝色,都是500mv的量程,大致是5倍的放大

0.1v输入

大致能看出输入波形,输出幅度较大,也是5倍放大倍数

1Mhz,50mv输入

输出波形较好,相比10Mhz,放大倍数也提高到了20倍以上,
要知道我用的三极管频率还是很高的,为什么10Mhz这个不算高的频率
放大倍数就不行了呢,可能是电路布线问题,或者是假管子,再有据说高频时这种电路板
也是不适合的,总之高频放大这块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0mv

也还可以

100khz,50mv

放大倍数不到20倍,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设计电路就是高频电路,低频增益会下降的

10khz,50mv

增益基本1-2了,这个比较合理

电路如下,高手再给看看哪里不合适

理论增益曲线应该这样子的

网友A:
天天研究波形,准备以后干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研究波形,准备以后干嘛去

干嘛,你想干嘛,做个波形鉴赏专家似乎不错

网友B:
哪来那么多彩屏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那么多彩屏盒子?

哈哈,花银子换的

网友C:
我看是你的连接线的问题。
PBC上的连线要短,与信号源的连接线要用屏蔽线。
高频的连线要考虑它的感抗容抗和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你的连接线的问题。
PBC上的连线要短,与信号源的连接线要用屏蔽线。
高频的连线要考虑它的感抗容抗 ...

哈哈,多谢啊,您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明人不说暗话,说实话,我喜欢你。。。。的平板示波器,我看中他有28M存储深度及5万次的刷新率,这是国外品牌几万块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人不说暗话,说实话,我喜欢你。。。。的平板示波器,我看中他有28M存储深度及5万次的刷新率,这是国外品 ...

哈哈,可惜我不会用,一点没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可惜我不会用,一点没感觉

如果这样的话这台示波器在你浪费了,求包邮赠送!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的话这台示波器在你浪费了,求包邮赠送!哈哈哈哈。。。。。

哈哈,其实我这个也不贵,1700左右,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比一部手机还便宜,现在这时候别提送这个字,纪委查的很紧,我们得避避风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这个也不贵,1700左右,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比一部手机还便宜,现在这时候别提送这个字,纪 ...

现在要2500+了,另这个字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要2500+了,另这个字是什么情况?

送,赠送的送字

网友(2023-11-21):
我做的一个有50Hz的工频干扰,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