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电源能改成一直供电输出吗?

楼主(2019-09-04):
这个移动电源能不能改造成一直供电,只有拔出usb接口才停充的功能?
或者按下小开关开机,再按下小开关切断电源。
默认是有输出电流才能一直开机,无电流就关机了。

网友:
简单,你在USB口并联一个100R的电阻和开关串联的网络,按下开关就可以了。50mA不够再并联一个100R的电阻。

网友:
期待您 的研究改造成果~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有好多低端的充电宝就是一直供电的,比如口红那样之类的,没有按钮,插上就有电。

网友:
很多移动电源都是这个设置,你可以用几个三极管电阻电容搭一个多谐振荡器,频率10 -20秒发送一个脉冲控制一颗mos和电阻定时给充电宝一个脉冲负载电流就可以连续输出了

楼主:
楼上的是厉害,但是我是外行,自己不会组电路。

网友A:
一般是检测输出电流,大约50-100ma就会关闭。楼主这是想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检测输出电流,大约50-100ma就会关闭。楼主这是想做什么

我的电器可能输出只要50ma左右,而且间断性50ma,所以想让他一直能供电,但是移动电源一检测到100ma以下就断电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一块DC-DC 5V升压板,接在电池上就可以一直输出

网友B:
自己做个假负载就好了,我自己就做了个USB公转母的数据线,插上就可以持续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假负载就好了,我自己就做了个USB公转母的数据线,插上就可以持续小电流 ...

假负载怎么做,有电路吗?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负载怎么做,有电路吗?

画了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是要找到电流检测的取样电阻,顺路找到电流检测到单片机的输入端,给这里加一个固定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个,参考一下

方法不错,谢谢

网友C:
这样改动后的移动电源,接到车载行车记录仪是充当不间断电源使用。我已经在使用中。另外行车记录仪是360牌子的。实际效果很好。也比较省电。一个1或2安时的移动电源可以用36小时以上。

网友:
小米的充电宝有低电流保持功能,快速点两下按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动后的移动电源,接到车载行车记录仪是充当不间断电源使用。我已经在使用中。另外行车记录仪是360牌 ...

你是怎么改的,我的还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个,参考一下

40r这个功率要多少大,一般电阻烫得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