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辨识笔记本主板上几个不认识的元件

楼主(2019-09-04):
lenovo R60i笔记本主板上的,不认识的元件有如下三种:
一、4脚,丝印D257H

二、板上标着Y3,看元件丝印标注内容貌似晶振,没见过不敢确认

三、丝印“330”,有8个,主要分布在CPU座周边的正反面(有6个),在板测量不具有二极管特征。

恭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猜测:一电感,二晶振,三电容。

网友A:
在电路板上X、Y、Z一般是表示晶振  C表示电容  前面的两个Y7 和Y3都是晶振,后面的那几个C是钽电容,330表示容量330uF, D表示耐压20V

网友:
Y字头的是晶振,C字头是电容

网友:
2楼说的没错

网友:
同意以上专家说法。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晶振,第二个应该是TVS管

网友B:
D257H,猜测是2.5x10^7=25000000     25M的晶振,不过第一次见到这么标的,频率可能不是这个
14.318      14.318M晶振
晶振频率这个不同厂家标注不一样

330这个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330uF  2.5V的钽聚合物电容,一般多个并联,总容量在1800-2700uF左右

网友:
C字头的应该是带正负极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57H,猜测是2.5x10^7=25000000     25M的晶振,不过第一次见到这么标的,频率可能不是这个
14.318      1 ...

3楼回复说,d是耐压20V。请教钽聚合物电容的耐压标注有什么规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板上X、Y、Z一般是表示晶振  C表示电容  前面的两个Y7 和Y3都是晶振,后面的那几个C是钽电容,330表 ...

请教钽电容的耐压标注,耐压值与英文字母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钽电容的耐压标注,耐压值与英文字母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谢谢!

电容的封装规格是一定的,同样的大小,容量大的耐压就低,但各个公司的标识标准不一样。 330uF的容量不算小了,其实我也倾向于2.5V的耐压,我跟你回的D表示20V耐压是AVX公司哦标准

网友:
图一,25MHz 晶振。
图二,14.318MHz晶振
图三,330μF 钽电容,耐压不详,但根据所用的电路推断,应该是2.5V或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