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为天猫精灵匹配电源感叹这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9-09-04):
『X拆解』为天猫精灵匹配电源
家里两只猫,全部改了数字AUX输出,不管怎样,生态链广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32&extr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530&extra=
经坛友推荐,咸鱼商家买了一个12.6V的锂电充电器,因为手里有猫精用的线头,就一起购买了一个12V1A的充电器备用。
其实是看中了插头方式,86插座与3插互不影响。

进入正题,锤子大法两下开壳

抽出电路板,各位,惊艳了没有?

看看各部分细节

看看背面电路板全貌

继续细节图

之前其他充电器拆了一个接头,还好没丢,后来对比猫精的插头,居然是相同的,把原DC头替换掉

平时放在单位用在猫精X1身上

插头妥妥的紧

通电即亮,就是跟方糖貌似不匹配,有些接触不良

与DC头对比下插头,中间外圈都不同

与猫精对比,相同。

全文完。
依稀记得12.6V充电头6.5包邮,12V1A充电器5元不包邮。两个买了12元好像?

网友A:
1块钱包邮,是不是脑瓜子嗡嗡的

网友:
那个接口好像很多路由器也在用,PSP也是

网友:
这电源还可以

网友:
楼主单位里还可以用猫精?幸福

网友B:
插座位置有点变态呀!

网友:
好像是和路由器通用的

网友:
这电源做工是不错,方案很成熟,性价比很高嘛!
插头大那么一小小点,是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不想换头就塞一小条超薄的铜或铝皮进去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块钱包邮,是不是脑瓜子嗡嗡的

好!发车!!

网友:
电源确实还过得去

网友:
电源质量还不错哦

网友:
外形普通,板子还不错

网友:
这电源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不错,应该是大厂代工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位置有点变态呀!

的确。但是不妨碍插拔。

网友:
谢谢分享。。。。质量不错,价格实惠。。。。。

网友C:
弹个车看看,这种电源还不贵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个车看看,这种电源还不贵

咸鱼搜用户名  z朱焕涛
讲真,里面都是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