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十年的三星R458白屏求助

楼主(2019-09-04):
     跟随十年的三星终于在昨天挂了,白屏,反复重启及插拔内存硬盘均无效。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是早有征兆的:一直都会不定时有花屏出现,每次重启就好了,累积到现在成了白屏。
一年前太热花屏时拆开清灰也有发过贴,当时有坛友说是显卡问题,但这次拆开了,左看右看,也不知道哪块是显卡。现再求助各路大神,该查哪里。
白屏

各灯都有,包插硬盘灯

整个主板

还有一个内存没拆

不知显卡部份在哪,外接显示器无信号

请大神指点

拆了散热器,第三个是显卡吧,这么多小贴片,没法吹了,这一吹小贴片得全飞了,看来得换主板

就是这个吧? 这好象没法吹

网友A:
gpu芯片在内存条与风扇中间。铜管下面就是了。。拆

网友B:
一般不关硬盘事,台式、手提带着硬盘来反复开、关机测试,真是自取灭亡

网友:
集成的显卡。

网友C:
拿热风枪在大芯片上一顿乱吹,能好就能好不能好就换了吧。

网友D:
确定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了吗 外接个屏试试 能正常出图 屏90%问题  不出图像100%主板问题

网友E:
显卡故障,只能换主板,看有没有必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芯片在内存条与风扇中间。铜管下面就是了。。拆

拆了,但这么多小贴片,再无从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关硬盘事,台式、手提带着硬盘来反复开、关机测试,真是自取灭亡

后面把硬盘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了吗 外接个屏试试 能正常出图 屏90%问题  不出图像100%主板问题 ...

接了显示器,没反应,
也不知是不是没切换到,这开不到机也没法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热风枪在大芯片上一顿乱吹,能好就能好不能好就换了吧。

那么多小贴片,估计很快就能吹飞了,看来只能掏主板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卡故障,只能换主板,看有没有必要维修。

一直用的,十年了,准备掏主板换了做备用机
要不然丢了都可惜,电池还是原的,能用半小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多小贴片,估计很快就能吹飞了,看来只能掏主板换上

小芝麻用高温胶带贴上去,然后对着绿板子吹就是了,修不好还是淘汰了吧,10年了也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芝麻用高温胶带贴上去,然后对着绿板子吹就是了,修不好还是淘汰了吧,10年了也跑不动了 ...

好的,等准备好高温胶纸就吹,能不能吹好就看运气了,
确实有点跑不动,但平时办公及上拆坛还是可以的

网友:
nvidia,这个就是英伟达的显卡芯片了

网友G(2019-10-19):
白屏看我的帖子,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屏看我的帖子,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大家都说是显卡问题,试着风枪吹还是没吹回来,
直接换了个主板,现在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