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阻容驱动LED?不需要!胜达38W拆解

楼主(2019-09-04):
捡到一个led灯

打开看看,灯珠烧了,板上元件不多

翻开背面,铝基板没有多余的铝翅片,也没看到驱动板。咦?传说中的大电容也没见

回到元件面再看,有一个“三极管”,新鲜,型号cyt1000bg。上网搜索原来是低成本恒流驱动芯片

第一次见到没有限流电容,也没有滤波电解的灯,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谢谢观赏,
完       第一次手机发帖,不知能不能成功。

网友A:
这个线性降压恒流,灯的电压和电网电压差不多的时候效率才高,

网友B:
线性恒流,闪的很,都烤糊了~

网友C:
还有这种灯,学习了

网友:
也是头一回见

网友D:
这么说烧灯是必然的啊

网友E:
好像是线性稳流方案,以前我见到过更简易的灯绳,里面灯珠串联,每颗灯珠里面有一正一反两颗芯片,插头只串联一颗限流电阻。

网友F:
这个线性恒流还不如用阻容驱动,单是那个恒流管的热量至少占了一半,不闷死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性降压恒流,灯的电压和电网电压差不多的时候效率才高,

阻容降压的效率也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恒流,闪的很,都烤糊了~

捡到手就是坏的也没机会试试到底有多闪,两端加个电解应该有改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灯,学习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所以发上来让各位看看。

楼主: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烧灯是必然的啊

外壳标的38W: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线性稳流方案,以前我见到过更简易的灯绳,里面灯珠串联,每颗灯珠里面有一正一反两颗芯片,插头只串 ...

成本控制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线性恒流还不如用阻容驱动,单是那个恒流管的热量至少占了一半,不闷死才怪 ...

阻容至少驱动自身不发热

网友:
我那一堆论斤称的灯随便拆一个都比这个强

网友:
越来越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