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做个锂电供电的低功耗WIFI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9-09-04):
2年前用8266做过WIFI自动对时时钟,直接用nodemcu/lua控制595,用起来还不错,但手摸总是温温的,接个电流表大概是70ma左右,这种功耗肯定没法接电池了,一直拖着个5V电源线用着。前些天从抽屉底找到一块1000ma的手机电池,手机不知道去哪里了,于是想想怎么可以把电池用上,干掉数码管时钟的电源线,中间折腾就不说了,最后做成的时钟正常运行时是大概1.2ma,估计充满电能用1个月左右,目前稳定跑了2周,目测还行。

上面是时钟,下面是电池。中间两根排针直接输出大概4.0v(锂电是3.7-4.2,测试3.7v时 8266还能工作,再低也许会有问题,该充电了)为电路板供电,加了个tp4056充电带保护小板(网上2-3块钱到处都是)埋在热熔胶里面,旁边留出usb充电口。原本打算打印个像样的外壳,一直没时间弄,目前直接插着用,起码功能是达到了。
原理比较简单,tm1650控制数码管,stc51单片机处于掉电状态,每秒唤醒一次刷新tm1650,主要是为了中间的两个点闪烁。但51本身掉电时定时器误差很大,每分钟从ds1302读取一次时间校正,也保证分钟的显示基本正确。当然ds1302的误差也不小,所以通过51控制esp8266,每天对时两次,校正ds1302的时间。这样基本上误差也就是1-2秒,对于一个以显示分钟的时钟来说并没什么问题。
至于耗电,主要就是数码管和tm1650和stc15每秒的刷新,万用表实测1.2-1.3ma左右,esp8266对时耗电倒是比较高,大概有80-100ma,但一般10秒内就完成,信号好时3-5秒,然后自己去深度睡眠了,影响不大。

发个电路图

电路里面除了电源接口排针,其他的按键还有排针都是为了刷stc51和8266,都是焊好了再调程序,而且这样改程序也方便。

代码附后,tm1650和ds1302驱动都是网上抄回来改的,因为类似的代码太多搞不清来源了,如果有人觉得不妥可以留言沟通。
电路设计和主程序妥妥是自己写的,引用请写出处。

楼下更新代码:

补充内容 (2019-9-30 15:15):
经过近一个月的使用,1块1000ma的手机锂电支持运行时间是20天,到时会因为电压太低锂电保护板截止而关闭,直接充电就好。

网友:
这电路不重要 ,,代码重要

楼主:
贴上8266的代码,其中和51通信用了nodemcu 的 ow(one-wire)模块,但没按标准方法使用(ow那根线没接上拉电阻,用标准ow方法可能有问题,中断的延迟和冲突也不好处理),51那边有相应的接收代码,用来做标准ow接收应该是可以的。

IOPIN = 2
ow.setup(IOPIN)
gpio.mode(IOPIN,gpio.OUTPUT);
gpio.write(IOPIN,gpio.HIGH)

function initall()
        local sta_config=wifi.sta.getconfig(true)
        if sta_config==nil or sta_config.ssid==nil or sta_config.ssid=="" then
                print("init1...")
                wifi.sta.autoconnect(0)
                wifi.setmode(wifi.STATION,false)
                station_cfg={}
                station_cfg.ssid="ap 名称"
                station_cfg.pwd="ap 密码"
                station_cfg.save=true
                station_cfg.auto=false
                wifi.sta.config(station_cfg)
                wifi.sta.connect(function(a,b,c) print("conn0 ok") end)
        else
                print("init2...",sta_config.ssid)
                wifi.setmode(wifi.STATION,false)
                wifi.sta.connect(function(a,b,c) print("conn1 ok") end)
        end

end
initall()
conn_wifi = tmr.create()

local function  num2bcd( dec)
        return (dec%10)+(dec/10)*16
end
function out_bytes()

        gpio.write(IOPIN,gpio.HIGH);
        gpio.write(IOPIN,gpio.LOW);
        tmr.delay(2000000); -- 2s

        local tm = rtctime.epoch2cal(rtctime.get()+8*3600)
        b = {tm["sec"],tm["min"],tm["hour"],tm["day"],tm["mon"],tm["wday"],tm["year"]-2000};
        csum = 0
        for pos=1,#b do
                b[pos]=num2bcd(b[pos])
                csum = bit.bxor(csum,b[pos])
        end
        gpio.write(IOPIN,gpio.HIGH);
        for pos=1,#b do
                ow.write(IOPIN,b[pos],1);
        end
        ow.write(IOPIN,csum,1);
        print("output ok");
        gpio.mode(IOPIN,gpio.OUTPUT);
        gpio.write(IOPIN,gpio.HIGH)
end
function output_time()

        local time_start = rtctime.get()+8*3600
        print(time_start);
        if (time_start>1566159285) then
                out_bytes();
        else
                print("time error")
        end
        node.dsleep(0)
end

count=0
conn_wifi:register(1000,tmr.ALARM_AUTO, function()
        count= count + 1
        if count>30 then
                conn_wifi:stop()
                print("fail")
                return
        end
        print("syncing ",wifi.sta.status())
        if wifi.sta.status()~=wifi.STA_GOTIP then
                local rr =    wifi.sta.status()
                if rr== wifi.STA_CONNECTING then
                        print("connect...")
                elseif rr == wifi.STA_WRONGPWD then
                        print("wrong pass")
                elseif rr== wifi.STA_APNOTFOUND then
                        print("ap not found")
                elseif rr== wifi.STA_FAIL then
                        print("sta fail")
                end
                if rr~= wifi.STA_CONNECTING then
                        wifi.sta.connect(function(a,b,c) print("conn1 ok") end)
                end
                return
        end
        conn_wifi:stop()
        sntp.sync(nil,
                function(a,b,c,d)
                        print("sync ok")
                        output_time()
                end,
                function(a,b)
                        conn_wifi:start()
                end
        )

end)

conn_wifi:start()

楼主:
51主控代码

#include "stc15.h"
/*
#include "C:\Keil\C51\INC\STC\STC15.H"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tm1650.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ESP12_EN P31
#define ESP12 P35

uchar dec2bcd(uchar dec){
        return (dec%10)+(dec/10)*16;
}
uchar   bcd2dec(uchar num){
        return ((num/16 * 10) + (num % 16));
}

int fixtime = 1750 ;
void  powerdown()
{
        WKTCL = fixtime&0xff;           //about 500us for 1
        WKTCH = 0x80|(fixtime>>8);           //最高位必须为1,0x80,即使能掉电唤醒控制位为1
        PCON =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

uchar int3_happend = 0 ;
uchar time_rev_buf[8] ;

void handle_ow(){
        uchar tmp = 0;
        uchar i;

        int3_happend = 0 ;

        while (ESP12==0 && ++tmp<0xff)  ;
        if (tmp<150) goto endint;
        while (ESP12==0) ;
        for (i=0;i<64;i++){
                while (ESP12==1) ;
                tmp=39; while (--tmp) ; //15us
                tmp = i>>3  ;
                time_rev_buf[tmp] >>= 1;
                if (ESP12==1) time_rev_buf[tmp] |= 0x80 ;
                else while (ESP12==0) ;
        }
        tmp = 0 ;
        for (i=0;i<8;i++) tmp = tmp ^ time_rev_buf[i] ;
        if (tmp==0){
                for (i=0;i<7;i++) ds1302_timebuf[i] = time_rev_buf[i] ;
                write_ds1302_time();
        }

endint:
        ESP12_EN = 0 ;
}

void main(){

        int tmp ;
        uchar point ;

        P3M0 = 0x02 ; // P31控制esp12,电流强一些也许比较好
        P3M1 = 0 ;
        get_ds1302_time();

        ESP12_EN = 0 ;
        while (ds1302_timebuf[4]==0){
                powerdown();
                ESP12_EN = 1 ;
                if (ESP12==0) handle_ow();
        }

        while(1)
        {

                if (((ds1302_timebuf[2]&0xf)==5) && ds1302_timebuf[1]==0x59 && ds1302_timebuf[0]<5){
                        ESP12_EN = 1 ;
                }
                if (ds1302_timebuf[0]>0x55 ){
                        ESP12_EN = 0 ;
                }
                if (ESP12==0) handle_ow();
                powerdown();
                if (ESP12==0) handle_ow();

                tmp = bcd2dec(ds1302_timebuf[0]);
                if (++tmp>=60){
                        get_ds1302_time();
                        tmp = bcd2dec(ds1302_timebuf[0]);
                        if (tmp>50) fixtime += 20;
                        else if (tmp>1) fixtime -= 10;
                        else if (tmp==1) fixtime-=3;
                        if (fixtime>2000 || fixtime<1500) fixtime=1750;
                }else{
                        ds1302_timebuf[0] = dec2bcd(tmp);
                }

                if (ESP12==0) handle_ow();

                        point = ds1302_timebuf[0]&1;
                        point = point << 7 ;
                        tmp = ds1302_timebuf[2];
                        if (tmp<=0x8)
                                LED_print(0x48,16,0); // level 3 bright
                        else
                                LED_print(0x48,18,0); // level 7 bright
                        if (tmp>=0x10)
                                LED_print (0x68, tmp>>4,0);
                        else
                                LED_print (0x68, 17,0); // close it
                        LED_print (0x6a, tmp&0xf,point);
                        tmp = ds1302_timebuf[1];
                        LED_print (0x6c, tmp>>4,point);
                        LED_print (0x6e, tmp&0xf,0);

        }
}

ds1302驱动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s1302.h"

unsigned char ds1302_addr[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写的地址
unsigned char  ds1302_timebuf[7]={0,0,0,0,0,0,0}; //秒分时 日月周年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i;
        for(i=0;i<8;i++) //传送8位地址,往哪里写
        {
                DS_CLK=0; //再置为低,以便实现上升沿
                _nop_(); DS_IO=dat&0x01; //先传送最低位
                dat>>=1; //向右移位,把8位数据依次写入
                DS_CLK=1; //数据在上升沿时,写入数据
                _nop_();
        }

}
void 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DS_CLK=0; _nop_();
        DS_EN=0; _nop_(); DS_EN=1; //拉高,准备写地址读数据
        _nop_(); _nop_();
        writeByte(addr);
        writeByte(dat);
        DS_EN=0; //复位
}
uchar readByte(){
        uchar i,dat=0;
        for(i=0;i<8;i++) //读出8位数据
        {
                DS_CLK=1; //置为高,以便实现下降沿
                _nop_();
                dat>>=1; //向右移位,把8位数据依次读出
                DS_CLK=0; //读数据时,下降沿有效,这时可以读取数据
                if(DS_IO==1) dat=dat|0x80;
                _nop_();
        }
        return dat ;
}
uchar read(uchar addr) {
        uchar dat ;
        DS_CLK=0; _nop_();
        DS_EN=0; _nop_(); DS_EN=1; //拉高,准备写地址读数据
        _nop_(); _nop_();
        writeByte(addr);

        dat = readByte();
        DS_EN=0; //复位
        _nop_();
        DS_CLK = 1; _nop_();  DS_IO = 0; _nop_();  DS_IO = 1; _nop_();
        return dat; //返回读到的数据
}
void write_ds1302_time(){
        char n;
        write(0x8e,0);
        for(n=1;n<7;n++){
                write (ds1302_addr[n],ds1302_timebuf[n]);
        }
        write (ds1302_addr[0],ds1302_timebuf[0]);
        write(0x8e,0x80);
}

void get_ds1302_time(){
        uchar n;
        for(n=0;n<7;n++)
                ds1302_timebuf[n]=read(ds1302_addr[n]+1);   //读取分秒时日月周年
        ds1302_timebuf[0] = ds1302_timebuf[0] & 0x7f ;
}

tm1650驱动
#include "stc15.h"
/*
#include "C:\Keil\C51\INC\STC\STC15.H"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tm1650.h"

#define  Pt_TM1650_SDAM    P3M1
#define  Pt_TM1650_SDA     P34
#define  Pt_TM1650_SCL     P30
#define  DIO     P34

#define  SDA_TM1650_IN     Pt_TM1650_SDAM=0x10  //
#define  SDA_TM1650_OUT    Pt_TM1650_SDAM=0  //

#define  DIO_H         Pt_TM1650_SDA=1   //
#define  DIO_L         Pt_TM1650_SDA=0   //
#define  CLK_H         Pt_TM1650_SCL=1   //
#define  CLK_L         Pt_TM1650_SCL=0   //
#define  W5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k)          //@11.0592MHz
{

        _nop_();
        k <<= 1;
        while (--k);
}

void I2CStart(void)//开始信号
{
        CLK_H;
        DIO_H;
        Delay_us(5);
        DIO_L;

}

void I2Cask(void) {
        uint8 timeout = 1;
        CLK_H;
        Delay_us(5);
        CLK_L;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_L;
}

void I2CStop(void) //停止信号
{
        CLK_H;
        DIO_L;
        Delay_us(5);
        DIO_H;
}

void I2CWrByte(uint8 oneByte) {
        uint8 i;
        CLK_L;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_L;
                Delay_us(5);
                CLK_H;
                Delay_us(5);
                CLK_L;
        }
}
unsigned char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1,0,0x71
};

void LED_print(uint8 Address, uint8 dat,uint8 p)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WrByte(Address); //第一个显存地址
        I2Cask();
        I2CWrByte(LED_0F[dat] | p);
        I2Cask();
        I2CStop();
}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软硬兼施。

网友A:
8266固件用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固件用啥的呢。。

https://nodemcu-build.com/  这里定制的固件。除了缺省的模块,要加上sntp bit ow rtctime 这几个

网友B:
8266本身就是单片机,还带wifi功能,接TM1650和DS1302没任何问题,何况自己也有RTC,加上网络校时,所以51和ds1302都可以取消了。8266也有低功耗,也可以需要时才开wifi,另外用arduino编程非常简单,比51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66本身就是单片机,还带wifi功能,接TM1650和DS1302没任何问题,何况自己也有RTC,加上网络校时,所以51 ...

8266不开wifi也要10-20ma,而且8266 深度睡眠是通过重启唤醒的,中间时钟丢失。所以8266要保留时钟最多就是关wifi,保持大概10-20ma来运行。而实际测试中,即使关掉wifi,也有60-80ma的电流,非要重启有一次才能真正降下来。当然你可以保留ds1302,定期从ds1302读取数据从而避开8266 深度睡眠时钟丢失的问题,这样相当于用8266取代了51。但8266跑起来至少也要十几ma的电流,而51大概2-3ma(我试过不掉电直接循环),所以最后还是加了个51。

这个钟核心关键就是要省电,后面如果还要改进
1、是把tm1650去掉,换上595,做基于笔画而不是字母的扫描,这样可以保证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笔画而不是一个字母被点亮。但换来的代价就是51会有更多的运算时间,运气不好也许会耗电更多。
2、加个555,用pwm点亮数码管,可以在晚上进一步降低亮度,白天也可以适当的调整

暂时来说没想到继续用数码管的减功耗方案了。

网友:
单片机高手。

网友:
对我等小白来说,还是直接买个成品简单省事,哈哈哈哈

网友C:
长亮吗?才1.2ma,关闭对时就很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亮吗?才1.2ma,关闭对时就很实用了。

是长亮的,就是照片里面的亮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8266不开wifi也要10-20ma,而且8266 深度睡眠是通过重启唤醒的,中间时钟丢失。所以8266要保留时钟最多就 ...

tm1650本身就有8级亮度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8266不开wifi也要10-20ma,而且8266 深度睡眠是通过重启唤醒的,中间时钟丢失。所以8266要保留时钟最多就 ...

http://www.jxtobo.com/11168.html,rtc是不丢失的。还light sleep。就2MA。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jxtobo.com/11168.html,rtc是不丢失的。还light sleep。就2MA。你仔细看看。 ...

https://www.espressif.com/sites/default/files/9b-esp8266-low_power_solutions_en_0.pdf

官方文档里面写得清清楚楚,lightsleep 和 deepsleep 里面 system clock是off的,当然就是时钟丢失。modemsleep电流15ma,也就是为了保持系统时钟运行最小的电流。rtc保持不等于时钟保持,而且8266 deep sleep的rtc是低精度的,就是为了发个中断,误差非常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1650本身就有8级亮度控制。

我代码里面就根据时间设置了亮度3和亮度7,完全没觉得有什么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代码里面就根据时间设置了亮度3和亮度7,完全没觉得有什么差异。

我的有,0到10区别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0到10区别不小。

tm1650只有1-8级亮度,没有0-10……

网友:
高手啊,代码看不懂,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