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配支架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9-09-04):
TB上很多角磨机支架价格不算贵,不知有没有用过的坛友,使用效果怎么样?想用来切磨小物件,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这样跟切割机结构、原理已经很相似,比手持肯定安全多了。喜欢一机多用、节省空间的业余用家可以考虑。

网友:
看着不太靠谱,卡死的时候有可能飞出去.
小物件可以DIY台锯来切割.

网友:
角磨机这种东西本来危险就打

这玩意一旦切进去  卡着出不来,你人就废了

网友:
我估计玩玩可以,干活还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比手持安全多了

网友A:
从安全角度看,尽量不要用,角磨机就要干角磨机的活。专用的工具就要专用,100次不出事,一次出事就晚了。

网友:
小铁件 小木头可以。大的不合适。安装要特别注意 要装到位卡紧

网友:
切小件比手拿着安全点,真正干活还不行

网友:
比手持的安全的多,但是角磨机上最好不要安装任何带齿的盘片,任何

网友:
精度一般
              |    |    |
             )_)  )_)  )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安全角度看,尽量不要用,角磨机就要干角磨机的活。专用的工具就要专用,100次不出事,一次出事就晚了。 ...

这个任何工具都一样吧?

网友:
曾经考虑过,后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任何工具都一样吧?

这个直接主要方便角磨机切割,上磨片切割金属换好,换切片切木头可容易悲剧,而且这种支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当。

网友:
底座太小,头重脚轻,除非底座重量能达到20公斤或者固定在工作台上,否则还是比较危险。而且角磨机就是角磨机,我是强烈反对上锯片锯木头的,飞锯的事故太多太多了。

网友:
比手持的安全得多

网友B:
买了一套,感觉结构不太稳固,切割片角度不容易调,最后还是用斜切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套,感觉结构不太稳固,切割片角度不容易调,最后还是用斜切锯

谢谢,终于有用过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有用过的回复了

不客气。其实ls各位说得很全面了,综合参考一下吧。

网友(2024-04-21):
使用角磨机支架可以使角磨机变成切割机,从而比较轻松的切割木材和钢材。角磨机支架有类似台钳的固定机构,看似要比直接使用角磨机切割东西安全许多。但是也有许多人说这样按照角磨机还是不稳定,在收到压力后容易倾斜造成锯片崩裂,卡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