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ATA硬盘挑板子 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9-09-04):
以前朋友给的一块老硬盘160G  说是坏的  给我拆了玩,当时只是在电脑上试了下 检测不到  就扔一边了
现象是通电也没动静

近日试个硬盘录象机  为了看菜单  就拿这个盘接上去开机,没想到会动   声音也很正常
这就有点意思了
是哪里存在兼容性问题吗

抽空找个头子来试试  看图象是不是能录进去

网友A:
文件格式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格式不同的.

和文件有毛关系  检测不到

网友B:
电脑上的电源接口变形,SATA线坏,主板SATA接口坏都会导致不识别。不一定就真是硬盘坏了

网友C:
还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的电源接口变形,SATA线坏,主板SATA接口坏都会导致不识别。不一定就真是硬盘坏了 ...

电源插口、SATA线换过多个试了
也不用PC主板的SATA口,用易驱线的SATA口试了(转USB连接)
硬盘都是通电没动静  PC完全检测不到

但就是这么邪门  接到录象机上读写正常
直觉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PC电源带3个硬盘、1个刻录机没问题,而现在只接2个硬盘试机
易驱线电源也没问题  手头多数IDE硬盘

录象机要求12v DC输入, DC电源还是自己拼凑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7951&extra=

网友:
老站进不了,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