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9.9元的银之优品TD-618充电台灯拆解,铁匠铺

楼主(2019-09-04):
入手价格:19.9(活动价)
亮度:三档触摸调节亮度
色温:三档:白,黄,黄白
电池容量:宣传2500MA,实测1200MA
使用时间:宣传高亮可用4小时,实测高亮接近5小时(补充,仅白色高亮,测试不严谨,应该黄白高亮,晚点补充时间)
备注:带独立夜灯(三档亮度)
充电:5V,圆头数据线(DC圆口)

以上为商家宣传图。

拆机图:

配重是一个块大理石?

电池未查到更多信息,宣传有2500,实测应该在1000-1200

连接到LED的线,很细很细,有点像耳机的漆包线

这是整个电路板,也看不懂,不多说,留给大神评价

黄白,相间LED灯芯,排布还是不够密集

看到这个线了吧,还是比较细。

一共14颗LED,每个0.5W,总功率7W

夜灯是独立的3个LED。

台灯模式

夜灯未开

开夜灯,夜灯亮光朝上,供3个亮度可调整
=====================
关于电池容量,问了客服,他说使用时间达到就行了。不必纠结容量问题。

实际上虚标严重啊
================
补充:

实测试,黄白高亮 0.58A,0.58*4.2=2.4W     功率是这么算的吗?

另,上面我说的高亮5小时,测试不严谨,我测试的是白光高亮,实际上黄光没亮,所以应该测试黄白,也就是所有LED都高亮的时长,晚点补充。

网友:
刚看了一个9.9的插电版本,楼主马上来了个充电版本的,19.9怎么说呢,用得上就值吧

楼主:
如果只差几元钱,充电版肯定好些,有时候需要个临时照明,充电的可以移动。一会发个松下的,说明书里明确注明,插电使用,不会对电池有任何损伤。

网友:
看外壳和那个插电版的是同一套模具?

网友:
个人意见,19.9这个价位,物有所值

网友:
这个充电版的也不错,不用折腾了

网友A:
容量虚标还能亮那么久!只能说明灯也虚标了!假设灯没虚标亮的时间会减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虚标还能亮那么久!只能说明灯也虚标了!假设灯没虚标亮的时间会减半的!
...

这两个产品国内目前没有不虚标的

网友:
亮了机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虚标还能亮那么久!只能说明灯也虚标了!假设灯没虚标亮的时间会减半的!
...

标示7W,比我那松下4.5W的还暗一点,一会上电流吧

网友B:
插电版本的主板会不会跟充电版本的不同呢

网友C:
这灯功率虚标,我测了3W都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电版本的主板会不会跟充电版本的不同呢

插电的都没有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功率虚标,我测了3W都不到

确实,功率,电池,都虚标了。

网友:
撸了个插电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电的都没有主板

那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哈哈,还是充电版合适一些

网友D:
和刚才发帖的模具一样一样的,就是没电池和电路板
详拆9块9包邮的银之优品插电版LED台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2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标示7W,比我那松下4.5W的还暗一点,一会上电流吧

EM33D,算是我用过的炮灰表里性能最稳定的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33D,算是我用过的炮灰表里性能最稳定的一款了

之前胜利的那个表,好像烧了,测电压,偶尔会显示0,所以换了个表。没钱吃榨菜,只能买个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刚才发帖的模具一样一样的,就是没电池和电路板
详拆9块9包邮的银之优品插电版LED台灯
https://www.mydi ...

比你贵了10元,但是功能多了不是一点点,一个18650电池,都能值几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