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39元的松下充电台灯(Panasonic HH-LT0628)

楼主(2019-09-04):
色温:黄亮度:3档亮度
功率:4.5W
容量:宣传1800MA,实测1400MA
充电:5V,安卓口

以上为商家宣传图,据说插电使用,对电池无损伤。

拆机图

电池标识为1800MA,跟宣传一致

主板电路

15颗LED

实际使用图

面板,就一个触摸,三档亮度,色温不可调。
在某一档位,长按即可关灯
亮灯即显示电池容量,4个电池容量显示灯

在翻转角度方面,略有欠缺。只能这么转,其它方向不可转动。

优点:大品牌,有保障,4.5W,亮度有点欠缺(比我另一个19.9元,7.5W要亮一些。)
           实时电量显示、插电对电池无损伤
缺点:仅一个色温,角度转动方向较少

====================================

测试最高亮度,电流,0.5A,所以功率是 0.5*4.2=2.1W ??

仔细看了铭牌,4.5W(15*0.2W)    如果按15*0.2=3W

搞不懂了,难道我的万能表有问题?

等其它大神的拆机

网友A:
比较简单,电池容量还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简单,电池容量还缩水

容量方面,还算好吧,算正常范围。有的虚标更严重。

网友B:
4.5W,电流大概是1A多,倒也还好,哈哈,自己加电芯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W,电流大概是1A多,倒也还好,哈哈,自己加电芯也方便

测了电流只有0.5 ,难道我万能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电流只有0.5 ,难道我万能表有问题?

不是说4.5W嘛,4.5W/4V 大约1A电流啊,这样也玩虚标啊

网友C:
这是真松下吗?估计是贴牌的吧,真松下这牌子还用得着上螺丝的?

网友D:
松下也出来刷情怀了吗?这东西无比简单。真值39定价?

网友E:
给个淘宝客的链接呢,没找到3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淘宝客的链接呢,没找到39的

数码值得买经常看到有推荐的,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真松下吗?估计是贴牌的吧,真松下这牌子还用得着上螺丝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贴了松下logo,不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也出来刷情怀了吗?这东西无比简单。真值39定价?

台灯,小到9.9,大到999 都有。39元,不算贵吧,只能这么说。如果是真血统的松下,39算值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了电流只有0.5 ,难道我万能表有问题?

是不是有15颗或15组灯珠?除了灯珠发光以外,限流电阻也要发热的

网友:
感觉还不如那时候的阳光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15颗或15组灯珠?除了灯珠发光以外,限流电阻也要发热的

我在电池那里测试的电流    是  LED灯珠电流+电路板电流  的总电流,不会错的

网友:
我撸的49 黑色的 还没到货 老婆让撸了给孩子写作业用 其实最好的还是三基色灯管

网友:
感觉也是实惠之选吧

网友:
看样子还行,楼主测功率的方法有问题,应该测出电流,然后测LED灯板两端的电压,这玩意看着有个电感,可能是升压点亮15颗LED的,LED的连接方式有可能是3并5串或者其它,测测电压再说吧。

网友:
优惠掏里面不是49元吗?39元没有看到过

网友:
底座上面没有配重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