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平板电脑为台式机

楼主(2019-09-04):
手里有一台触摸坏了的七彩虹的平板电脑。本来想换触摸的,可是网上查了下触摸屏的价格远远超过
了这台电脑的价值。于是突发奇想,反正这台平板有ogt功能,为何不改装一下用鼠标操作呢?也顺便
改下平板原来的不足之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作品。

正面看来就是一台普通的平板电脑

这个白色壳子顺便有支架的作用。
那些网孔后面安装了一个喇叭,和原来的相比不是一个档次。

otg接了一个USB hub分线器,可以外接键盘鼠标U盘什么的。

内部电池已经去除,外接12v电源。用dcdc将12v转为4.2v,电量永远为100%。

现在可以继续追剧了

网友A:
不错呀!我有一个酷比魔方work8是不是也能改一个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我有一个酷比魔方work8是不是也能改一个这样的啊??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清楚

系统是温豆丝的,我也想整成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温豆丝的,我也想整成台式机,

我就换了喇叭,改了电源,增加了otg hub,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触摸屏失灵,外接5v改4.2v电源,平板还在掉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请问外接多少w的电源才能正常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外接多少w的电源才能正常使用啊?

12v1.5a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触摸屏失灵,外接5v改4.2v电源,平板还在掉电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外接电池掉电,原电池保护板三线的坏了

网友:
哇 竟然是安卓的   追剧确实不错

网友:
外接12v电源给个详细介绍吧,我也想改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触摸屏失灵,外接5v改4.2v电源,平板还在掉电是怎么回事?

禁用电池管理

网友:
E708 我也有一台,不过我用来当温度监控了

网友:
好主意,貌似我那台充不进电平板的也能这样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温豆丝的,我也想整成台式机,

不用改,iwork8超极版性能一般上网应用还可以,在家用不错。可以外接otg接口插鼠标键盘,再整个micro HDMI接头,转接有HDMI口的显示器就是台式机了。要是老式VGA接口的只需网购转换器连接就行,一般应用本机电池可以支持3-4小时左右,我在家不下载文件时iwork8就是主力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iwork8超极版性能一般上网应用还可以,在家用不错。可以外接otg接口插鼠标键盘,再整个micro HDM ...

我今天找到一个苹果无线鼠标,连上正常使用,我这个平板挺热的,这个平板可不可以接USB转ttl线?

网友E:
这个电源怎么加的啊?原来有dc插座?还是把用原来的电池触点?

网友:
这个寨版的触摸屏这么贵吗?我的寨版驰为Hi8-Pro一个月前触摸屏碎掉了,网上23块钱包邮到家,换上就好。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买个蓝牙键盘就可以当成笔记本用了,装到显示器后面就可以当成一体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怎么加的啊?原来有dc插座?还是把用原来的电池触点?

接电池原来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