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Tracert域名显示与输入域名不同问题

楼主(2019-09-04):
用的是K2,ROM是荒野无灯的最新版,开启了防火墙,扩展的去广告组件等没有开启,外网是联通50M光纤,系统 Windows 7/10 在使用 Ping、Tracert 域名时,显示域名与输入域名不同,如下图(注意看黄色字部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网络运营商域名解释问题,还是K2 ROM的问题?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啊

网友A:
运营商dns cdn设置问题,一般根据dns返回信息来ping,你是电信就返回电信的cdn域名和地址,你联通则返回联通cdn服务器的域名和地址。这是一种分流和就近服务器减小延迟的做法,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dns cdn设置问题,一般根据dns返回信息来ping,你是电信就返回电信的cdn域名和地址,你联通则返回联 ...

应该是运营商或者大网站分流的问题了。我刚才试了一下如数码之家等小网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