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RQ-SX46磁带随身听超薄电机赏析

楼主(2019-09-04):
最近,由于听多了CD、MP3级无损,好想怀念以前的磁带,那种模拟味道,于是买了个二手松下RQ-SX46磁带随身听,带电池盒,皮带不行了,网上败了根进口皮带,换上满血复活,音质不错,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好了,闲话少说,主角登场
电机,BFL-CR93J

另一面

厚度只有5.6mm

电机分离,上面应该是线圈吧

特写

电流测试
放音状态,开XBS音效,只有50mA,确实省电

放音状态,关XBS音效,只有40mA

快进,230mA

快倒,200mA

顺便介绍下怎么换皮带
网购的进口皮带

电路板,焊开红框处,卸掉螺丝即可揭开电路板换皮带

这是焊开的电路板

拆下电机,即可换皮带

机子外观

型号

反面

电路板

谢谢观看!

网友A:
N年没有听过磁带了  甚是怀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没有听过磁带了  甚是怀恋

是啊,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没有听过磁带了  甚是怀恋

我也是,零几年为了听英语买的复读机,好像有一个有刷电机出问题,另一个皮带断裂出问题,互换皮带后继续凑合用,几年后都变成数字播放器的产品。

网友B:
这种超薄无刷电机真好,以前在光驱上见过。
我手中有一台松下RQ-CR55磁带随身听,属入门级的,工作时电流不过70mA,比国产磁带随身听低多了,国产品牌都在200mA以上

网友C:
好奇一下这种电机拆开之后再装回去会有影响嘛?记得有些电机拆开之后会失磁

网友D:
这种带音效的是不是还是属于数字化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一下这种电机拆开之后再装回去会有影响嘛?记得有些电机拆开之后会失磁 ...

拆开后确实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超薄无刷电机真好,以前在光驱上见过。
我手中有一台松下RQ-CR55磁带随身听,属入门级的,工作时电流不 ...

是啊,真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带音效的是不是还是属于数字化的声音

应该是模拟的

网友:
日本原装,早年大几百的东西。

网友:
有么说嘛小日本的做工真是没说的

网友:
之前买不起,现在就算买了也没磁带了
最主要是没有当年的心境了

网友:
这种无刷电机的线圈绕制工艺,当年国产还真做不出来,无刷比有刷的省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一下这种电机拆开之后再装回去会有影响嘛?记得有些电机拆开之后会失磁 ...

这不是步进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
哥们手抖了不清晰。

网友E:
去年买了两个,换了皮带,没事听听怀怀旧。

网友:
还存了几十盘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买了两个,换了皮带,没事听听怀怀旧。

我也整了2个,没事听听

楼主:
是啊,我要有一些磁带,没事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