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微软蓝影3600鼠标

楼主(2019-09-04):
编码器和滚轮是一体的,感应器是直接绑定到主板上的,更新蓝牙驱动后鼠标不卡了,用起来还行。

楼主:
拆外壳要从电池仓负极里面把上盖的卡扣挑开才可以看到螺丝,脚垫下面没有螺丝。

网友:
蓝影耗电很厉害,一年下来电池钱不少,直接吃灰,换了个逻辑的,一节5号大半年

网友:
确实比罗技要耗电,用了一段时间换回罗技了,便宜货M280

网友(2019-12-09):
滚轮的编码器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2020-11-12):
不知道这个鼠标的通病:滚轮下翻时会向上滚。这个应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