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硬盘卡顿的现象,似乎有点玄学?

楼主(2019-09-04):
我是戴尔的本子,500G的机械硬盘,然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几分钟会卡顿一下,好像卡个半秒左右?

就这样坚持了好久,直到有一天把主盘换成了固态,把原来的500G机械硬盘丢去了光驱位。
从此机器不卡了,甚至连续读取机械硬盘上的数据也不卡,反正就是不卡了。

在知乎上看到有人提到可能是硬盘上的盘有物理故障,读到那里就卡住。然而没有发生丢数据的印象,一次也没注意到。

再后来我买了个十几块钱的硬盘盒把它装起来作为移动硬盘吧,毕竟就算没出现问题了,也存在隐患。
直到这两天哦我的老天,我突发奇想做一个全盘测试吧,于是……

竟然整个硬盘读取完全正常?diskgenius扫描全盘居然没有半点毛病,只是扫到90%的时候开始速度变慢了一点,休息了一会我从90%开始扫发现还是没毛病速度也和前面一样很快。

所以我突然就蒙了,这硬盘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呢。有没有大神能够分析一下。

网友:
温度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或许你现在装系统在上面还卡。

对于系统而言,顺序读写大文件是无意义的参考。

比如系统需要100个小文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读取过程中又在不同时间插入需要写回到虚拟内存中50个,中间又读取虚拟内存100次。

这样磁头来来回回的到不同地方去找文件很浪费时间,刚好你虚拟内存或系统文件有写在磁盘续写性能不好的地方,就更慢了。

网友B:
应该是你内存不够大,部分硬盘做缓存了  系统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现在装系统在上面还卡。

对于系统而言,顺序读写大文件是无意义的参考。

这一点我认为不是性能问题,原因嘛80G的硬盘我也用过,那时候技术还差些,性能肯定赶不上这个500G的,我自己也是搞电脑维护的,大量使用过中庸性能的电脑,这种几分钟卡顿一下,可以肯定不是性能问题的。

我的这种卡顿是鼠标都卡住了,不是说一个文件卡在那没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内存不够大,部分硬盘做缓存了  系统可以设置的

4G跑Windows 7,很稳,内存小了的问题是慢,不是一卡一卡的。

网友:
西数的C1门
硬盘GC执行的时候

嗯一定还有别的

网友C:
有时候真的解释不清楚的,重装系统治百病。

网友:
前几天从收银机拆的一块120G西数120G笔记本硬盘,无规律停转,立刻把硬盘电源插拔一下还能用,慢了就死机了,

网友D:
现在的笔记本硬盘为了节能和提高寿命,在一段时间无读写时磁头归位回到停泊区,当再次进行读写时会重新回到盘片上先重新定位到正确位置然后再去寻找数据。这段时间硬盘无法输出数据就会在系统上呈现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真的解释不清楚的,重装系统治百病。

重装能治百病但是没能治好这个,我始终认为是硬盘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笔记本硬盘为了节能和提高寿命,在一段时间无读写时磁头归位回到停泊区,当再次进行读写时会重新回到 ...

从使用上来说,不符合一段时间没有读取的规律,它基本比较稳定,几分钟卡住一下(包括鼠标也卡住,不是没有响应的那种)。

因为时间久了实在不是很确定当时有没有换另一个机械硬盘来试。但是其他东西显然是没问题的,我也用过不少别人的笔记本包括公司的超低配置上网本,都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断定是硬盘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使用上来说,不符合一段时间没有读取的规律,它基本比较稳定,几分钟卡住一下(包括鼠标也卡住,不是没 ...

我也遇到过我的老本 500G硬盘 正在运行的软件突然卡住 鼠标可以动 但打开任何软件都提示找不到***包括系统软件 我甚至打不开任务管理器和 运行
过一会响一声提示音(类似插U盘的提示音无弹窗提示)瞬间电脑 自己好了又可以操作了 就很玄学
后来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我也怀疑过硬盘(忘说了怀疑的原因就是 此故障时硬盘有多次咔嚓的复位声) PE用DG扫描大部分绿 C盘部分是区域是密集的蓝色块几百 红块就几个不到2位数  smart也没看出有啥问题
逻辑坏道0个  物理坏道也是一个没有 我后来为了保险起见格式化全盘重新分区 重装系统 好了一阵 然后硬盘在某一天突然猝死了 不识别了 (通电后声音像光驱小车读盘时那种叽叽喳喳的声音伴随咔嚓声和正常硬盘的那种工作声完全不同)
猝死前的故障和之前差不多 现象里鼠标变成不能动 和过一会直接蓝屏

网友E:
明显是硬盘自动休眠的问题啊。
windows系统默认20min无操作就会关闭硬盘。平时上网看网页什么的,系统负担不重,硬盘连续20min无读写,就会自动关闭主轴电机进入节能状态。这个时候如果突然访问硬盘,硬盘就需要先从节能状态恢复才能正常读写,就会卡个几秒,这时候仔细听能够听到硬盘电机加电启动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硬盘自动休眠的问题啊。
windows系统默认20min无操作就会关闭硬盘。平时上网看网页什么的,系统负担 ...

我从来都是手动创建高性能电源计划的 硬盘那里全是选的从不 不过其实硬盘也就1个设置

在此时间后关闭硬盘 都是从不
我装系统后第一时间更改系统设置然后才是打补丁和驱动

安装和设置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