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3700 dell版本怎么升级固件

楼主(2019-09-04):
手上有一块dell版本的s3700,想升级固件,各位大佬能否教一下

网友:
升级BIOS?

官网下载固件,点击执行

网友:
Dell官方搜搜看有没有可用的固件,有的话按着教程就行了,oem盘只能指望oem方提供固件

网友:
OEM版本只能由OEM方提供固件升级,因此,只能看看DELL是否有升级固件~

网友:
找下dell差不多同时期的服务器的软件下载,里面一般会有对应ssd编号的固件下载。

网友(2020-02-04):
同问如何升级固件?

网友:
dell官网找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服务器型号,里面一般会有固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