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 德力西HDBE 漏电断路器 竟然减配了

楼主(2019-09-04):
德力西最近出了HDBE的断路器系列,把手换成蓝色的了。
据说是工程款,就买了一个准备把老漏电替换掉,提高安全系数,没想到提价的同时减配了。。。
结构电路和DZ47sLE我感觉没啥区别,电路也没啥区别。。。

型号是HDBE,蓝色手柄

技术细节画到上面了

这里有个螺丝

32A的已经没有铜圈了,不过这个软线做了储能焊,是硬的,不会散开

传动机构

电路板只有两个直插原件

这个电路。。。我只能说芯片怎么没了?就算芯片没了,那个薄膜电容等储能总要有吧。。 这可以算国内正规产品中最简单的电路了。。。失望

德力西曾经有芯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6989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249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6247
没芯片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87
正泰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52
其他牌子漏电插座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6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5

补充内容 (2020-9-1 17:08):
没减配,只有63A用芯片,40A以下一直都是没芯片的。(检测线圈绕两圈)

网友A:
同款,买它主要还是图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买它主要还是图它便宜

蓝把的价格也不低了,添点可以西门子施耐德了

网友:
自从买了西门子,施耐德之后,发现和国产的正泰德力西不是一个档次,,也差不了几个钱

网友B:
电子式漏保贴钱都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式漏保贴钱都不用。

漏保有机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保有机械式?

请自行查询,学习—-电磁式漏保,电磁式剩余电流动作开关。据说欧美是强制使用电磁式,香港也不用电子式。电磁式比电子式安全可靠的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蓝把的价格也不低了,添点可以西门子施耐德了

我现在工地自己用德力西,项目上给客户配施耐德或者abb,不过正品的 施耐德abb一类价格都要比国产的翻三四倍,即便是施耐德最低端的EA9系列也要翻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工地自己用德力西,项目上给客户配施耐德或者abb,不过正品的 施耐德abb一类价格都要比国产的翻三 ...

原来差价大。。。
现在国内东西没进步,价格往上走。。。性能差距变大,价格差距变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差价大。。。
现在国内东西没进步,价格往上走。。。性能差距变大,价格差距变小。。。 ...

应该是德力西正泰也有高端产品,高端的价格也许和施耐德一类差价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德力西正泰也有高端产品,高端的价格也许和施耐德一类差价小

这个HDBE就是第二高端了,再往上就是比施耐德都贵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HDBE就是第二高端了,再往上就是比施耐德都贵的了。。。

那这个HDBE还真是太坑了吧,和低端红色的也没啥区别啊 ,价格真快赶上施耐德了

网友(2020-05-27):
感谢分享,HDBE61 看来没区别还是DZ47S划算,前者60多后者40多

网友E:
在我家 配电盘  没有类似c65储能合闸装置的断路器一律不用,电器开关最忌讳似通似断的状态,对负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家 配电盘  没有类似c65储能合闸装置的断路器一律不用,电器开关最忌讳似通似断的状态,对负载来说是非 ...

除了松下。。。

其余的你推上去快一点就行了,跳闸都是储能的。。。。
全球可以说最好的ABB都没有做储能合闸。。。

99.999%时间都是在合闸状态,没必要纠结推上去的瞬间。。。

网友(2020-09-01):
引用 楼主:
除了松下。。。

其余的你推上去快一点就行了,跳闸都是储能的。。。。

大哥。人家就是松下的托啊。何必说得这么明白。哈哈哈

网友F:
德力西漏保的负载端接线口太窄了,接线非常不方便,也显得小气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德力西漏保的负载端接线口太窄了,接线非常不方便,也显得小气吧啦!

有漏保的出线端子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