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车载吸尘器改装成无线吸尘器

楼主(2019-09-04):
车里面有个12V吸尘器, 平常很少用,一直想改成给电脑吸灰的玩具,
正好网上淘了几个12V狸电池 4组80 自带保护板 应该不是动力电池 ,能驱动这个吸尘器 看看体积正好于是拆开电池给装上

电池原貌 自带充电口和充电器
直接剪线装在吸尘器里。

安装过程 就省了,焊了2根线,一共不到5分钟
试了下吸力还不错

以上是充电口

拆下的电路板

仔细看了下STC 89C52 TTL口引出了,12M晶振 下次来想法折腾个时钟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 以后有时间再折腾

网友A:
普通锂电还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锂电还是动力电池?

应该是普通电池 自带保护板的, 能转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能转还不行吧,吸尘还能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转还不行吧,吸尘还能吸吗?

吸力不错 瓜子壳可以吸起 电脑除尘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吸力不错 瓜子壳可以吸起 电脑除尘可以的

你这个吸尘器好像是最便宜的那种,电机运行电流在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吸尘器好像是最便宜的那种,电机运行电流在3A左右

对的 接近个位数买的  本想一组电池带不动并2组,

网友D: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吸尘器,想改充电式的,不过用捡来的电钻的电池组试了一下,三串的电压太大,电机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吸尘器,想改充电式的,不过用捡来的电钻的电池组试了一下,三串的电压太大,电机转速太高 ...

汽车发动的时候电压比3串锂电池高多了

网友:
改的不错,比有线方便,偶尔用用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车发动的时候电压比3串锂电池高多了

我知道啊,但是我用三串锂电试机的时候,感觉转速太快了,震动厉害,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焦味。我买来就拆了,没在汽车上用过。

楼主:
这个刚装好就被朋友搜刮走了 回头再折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啊,但是我用三串锂电试机的时候,感觉转速太快了,震动厉害,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焦味。我买来就拆 ...

嗯 使用原配的线 很容易发热 长时间工作容易烧线,。改用电池好一些。

网友E:
加了电池转不起来是怎么回事,昨天外接电池时可以用,今天拆了换上和你一样的电池,电机抖一下就不动了

楼主(2019-10-04):
引用 网友E:
加了电池转不起来是怎么回事,昨天外接电池时可以用,今天拆了换上和你一样的电池,电机抖一下就不动了 ...

应该是启动电流超了 那个电池也就3A左右 不行就2组并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启动电流超了 那个电池也就3A左右 不行就2组并联

两并放不下了,我准备试试坛里说的电机软启电路了,但是要白天要加班,晚上要和老婆俩人带娃,没时间折腾了,等有空再实验了。我用那组电池外接的时候确实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0-03-25):
引用 网友E:
两并放不下了,我准备试试坛里说的电机软启电路了,但是要白天要加班,晚上要和老婆俩人带娃,没时间折腾 ...

应该并超级电容也可以  不过好像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了电池转不起来是怎么回事,昨天外接电池时可以用,今天拆了换上和你一样的电池,电机抖一下就不动了 ...

改保护板,和换电池或者容量型电池或者直接换保护板没关系,要改保护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改保护板,和换电池或者容量型电池或者直接换保护板没关系,要改保护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最后并了一排热敏电阻解决,懒得折腾了,但有时候会使用时间久了关掉不能马上二次启动,要等一会儿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并了一排热敏电阻解决,懒得折腾了,但有时候会使用时间久了关掉不能马上二次启动,要等一会儿才能启 ...

比我好, 我另外做的一个机器启动电流过大 就直接拆了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