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DIY少女粉温馨小夜灯,一年仅需一度电,功耗远低于插排指示灯

楼主(2019-09-04):
我家洗手间没有窗户,光线严重不足,每次去上个厕所还要摸黑找开关,搞的很不方便。再说,黑漆漆的房间没有温馨感,让人一看原来的好心情就烟消云散了。没有温馨感的房间就用灯光来弥补啊!所以,今天要D一个少女色的温馨小夜灯。
首先,找到了以前从万能充上拆的几个粉色LED:

剪下一小块洞洞板:

洞洞板一角插上第一颗LED,焊接管脚:

四个LED全部搞上去了,两两串联,注意正负极:

还算整齐吧:

见缝插针,加上47U电容和15欧电阻:

废旧LED灯条拆到一颗微型整流桥:

AC一边引线,把整流桥也集成到洞洞板上:

把整流桥小心焊到滤波电容两脚的焊盘上,这样洞洞板空闲的焊盘都利用上了,强迫症看着很舒服:

侧面观,元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灯板做好后是这个样子,多拍几张图欣赏一下:

在废弃的节能灯镇流器上拆到一枚CBB电容,0.1U400V,并上一颗2.2兆欧电阻,成为阻容降压元件:

找到个废旧的山寨充电器壳子,锯下插头部分,然后将灯板的一条导线串联阻容元件接到AC插头一脚(注意绝缘):

剪下一块绝缘纸:

插脚与灯板之间的间隙垫一块绝缘纸,另一个AC插脚串联10欧电阻接到灯板的另一条导线上,然后用万能胶粘连灯板(同样要注意绝缘,防止短路):

撕一条白色胶布,把灯板约束在插头上,两端滴上502:

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草帽灯珠是聚光的,为了让灯珠散光,用老虎钳去掉了LED的头。

灯芯做好后就是这个样子:

插在插座上:

通电点亮,灯光很诱人,很魅力,有木有?

灯芯的体积也算非常迷你了:

灯芯四周用玛拉胶带做好绝缘保护:

贴上一层塑料膜作为柔光膜(阻容降压发热量很小,不必考虑散热):

找一个磨砂的塑料壳子套上去,把插头卡在塑料壳的开口位置然后用强力胶水牢牢固定,小夜灯制作完成,成品外观图:

样子还不错吧!

插到插排上,点亮,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温馨:

插到洗手间里,现在看上去漂亮多了,不再是以前黑洞洞的样子:

电路原理图:

以后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上厕所都很方便了。而且这个小玩意一直亮也不用担心浪费电,功率只有90mW,比插排指示灯动辄200~400mW低多了。感谢观看!

网友:
哈哈,老灯神走了,鱼肉乡里去了,新一代灯神难道从这里走来吗

网友:
这光真是亮瞎眼。

网友A:
好像某些按摩房呢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正负并接,滤波电容及整流桥都可以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某些按摩房呢

我也想说这个.....看起来好暧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正负并接,滤波电容及整流桥都可以省了

其实一个电阻加一个LED也能亮~更别说阻容降压+正负并接了
但这样做就是偷工减料啊~
元器件越多代表做工越好,所以自己的DIY从来都不缩水,不该省的零件一个都不省。我DIY追求的目标不是“能用”,而是“力求完美”

网友:
这灯光色泽真的叫人浮想联翩啊

                              我思想龌龊,掩面而去......

网友:
我感觉把四个灯镶嵌在开关四个角落里面,而且开关里足够空间放进去,还更节约空间

网友C:
刚才看帖子有人找以前的万能充   那个人是不是看了你的也想改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帖子有人找以前的万能充   那个人是不是看了你的也想改造一个

以前的飞毛腿充电器有粉色指示灯的

网友:
我就怕有人看了你家的卫生间灯后上来敲门要服务

网友:
路边发廊都是这个颜色

网友:
能换个颜色吗???

网友D:
lz终于能用烙铁了,值得庆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终于能用烙铁了,值得庆祝!!!

2018.2以后的帖子都在用烙铁啊,只是你没注意。

网友:
很好看,等找到粉色指示灯多做几个

网友:
电压变化时,这灯就有闪烁和呼吸功能了。不如整个开关电源的充电器了,电路更完整更完美,功耗也低。

网友:
自家的洗脚店呢。

网友:
红灯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