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一块多的苹果手机充电转接头,microusb转苹果头的

楼主(2019-09-04):
前些天撸的
一块多钱
今天不干活了
拆了看看怎么那么不结实
拆还不好拆
斜口钳滴干活

下面上图
1. 就是这里面的这种白色的这个转接头

2. 简单拆着费劲,上斜口钳伺候,拆开就这样了

3. 拆开后,这是带零件的一面

4. 这是不带电子零件的一面,下方金黄色的就是和microusb接触的金手指

5. 就是这里,PCB板和插头的那么多线的接头批量掉了,是批量,一拿就掉了的

6. 看看带零件的这一面

7. 插头是双排接口的,分别是两面对应PCB板的,每面7个焊点

8. 侧面看看,就是这样分别焊接的

9. 两个电子元件,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一个是写着tx1924的6个脚的,另一个是写着3415也许是341s,看不清楚,不知道两个都是什么东西

完了

网友A:
好像水果最坑的是认证芯片,升级手机后不能用了。我以前买过typeC转接头,可以省的多带一根线,但没多久数据故障,一两个月充不进电。最后还是买了两三根typeC短线,加一两根USB延长线。

网友B:
一个是山寨芯片一个是mos管吧我猜

网友C:
这个是山寨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水果最坑的是认证芯片,升级手机后不能用了。我以前买过typeC转接头,可以省的多带一根线,但没多久数 ...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反正看着有卖这个的就买了,也能用,只是那十多个焊点开焊开的是真利索啊,手一动这家伙,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山寨芯片一个是mos管吧我猜

不认识这两个家伙,谁知道都是干什么的啊,不过,这家伙插到充电宝上,没接手机的情况,充电宝也会亮一下灯,说明这两个东西肯定是用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山寨货啊

应该是山上来的,要不估计也不会一块多就包邮

网友C:
忽然想起在老黑那里买了一堆杂元件里面就有二十几个雷电头,一头雷电一头micro,配上安卓线就能转换了,但是没用水果机都没机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忽然想起在老黑那里买了一堆杂元件里面就有二十几个雷电头,一头雷电一头micro,配上安卓线就能转换了,但 ...

出手吗。

网友:
没在身上,放老家了呢

网友D:
不怕坏就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怕坏就随便用。。

会把手机搞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