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USB电源插座损坏的维修

楼主(2019-09-04):
小米USB电源插座买了四个,其中三个还正常使用,这个插座就是电源开关灯很容易坏,几个插座的灯都不亮了,反正其它能用就不管它了。一个在老家农村用,最近回老家想用时没反应,一问才知道说下雨打雷给打坏了,于是带回工作的地方,没事就拆开来修修。拆开经过一方目测把损坏的元件拆了下来,没有的X宝上买,主要配件在一家店差不多都可以买到,7N65D,AP3776BM.配件到后更换试机正常工作。同时在老站上看到有人改线补输出,在R8电阻上并联一个220K电阻后输出电压5.27V。

最后说一点,这个电源有些元件标识问题,R1(3号元件)丝印R910/R13(4号元件)丝印1R10两个并联的电阻弄两个不同的标识,到现在都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查了一下资料看了也有点不太懂,开始找两个6.8欧上机测试输出电压低4点多伏,后面换成两个1欧输出电压就正常,还有整流桥BD1丝印A8S不知道具体参数,买的ABS10(1A/1000V)刚好外型尺寸OK,D3(6号元件)丝印A24N查不到,看了网上的一些电路图标的是IN4148就用了它换上的。以上丝印元件还望论坛大老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真是高手,如果是我看到这种状况,都不想修了都。

网友:
高手啊,坏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高手,如果是我看到这种状况,都不想修了都。

本来不想修的,想去X宝找个现成的换上,结果没有,不行只有亲自动手了,也没什么难度,损坏的全换了就成了,元件成本也就10元不到,就是费了点时间。

楼主:
这个万用表还好是当初台湾带过来的,2006年到现在,有点历史了。

网友B:
粗粮这插座值得修,U口还焊了一排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粮这插座值得修,U口还焊了一排MLCC?

这个是以前拆了加上去的。看贴说有改善什么来着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以前拆了加上去的。看贴说有改善什么来着不记得了

改善输出纹波吧?

网友C(2021-05-03):
万用表啥品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啥品牌的呢

台湾泰仕

网友:
这个早期有共模电感的,不影响电容式指纹识别。。。
当年这个方案现在不用了,换别的方案了。。。

测测空载功耗,就怕雷击主电容损坏,漏电发热容易出问题。。。

网友:
正修着,出现了新的问题,有输出电压,在4.5V跳变,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怎么装了保险还烧那么多啊,整流桥和保险就不说了,,其它东西你是怎么靠眼睛就知道坏了?这本事我学会了不立马变高手

网友(2021-07-07):
我也在修这个插排 mos管用8n60c可以代换吗 我用这个管子换上去后串灯泡通电灯泡亮啊  然后mos管发热 3776bm一起换的  r13有明显烧的痕迹我还没换   我这个应该是c10电容坏了引起的故障  c10电容的这个位置在高低压的分割线位置  当拔插usb的时候这个电容会被主板的扭动导致电容开裂短路   我这个要怎么修呢 手上没有合适的r13电阻换

网友(2021-11-06):
厉害!我的小米插排开关按下去,指示灯闪一下,自动弹回。

网友:
今天我的被我小孩倒水进去了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