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的6108v9

楼主(2019-09-04):
华为悦盒的6108v9破解后不能安装软件,沙发  当贝等等都装不了,用的网上下的安装包。搞不目标了,特来请教

网友A:
我几个这种机器都是直接破解,不刷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这种机器都是直接破解,不刷机的,

我的有啥问题,年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有啥问题,年说说吗

重新破解试试

楼主:
破解了两次了,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破解了两次了,再看看

连接STB后,破解。用批处理文件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STB后,破解。用批处理文件破解。

连接STB后
这个不会,能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STB后
这个不会,能说说吗

STB是华为的远程管理控制软件,可以用于刷机,破解。华为盒子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二者通过路由器连接中转就在同一局域网下了),打开电视和盒子的电源,进入盒子设置界面,打开盒子远程控制,电脑端安装STB软件,输入盒子的IP地址和验证码,就可以连接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B是华为的远程管理控制软件,可以用于刷机,破解。华为盒子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二者通过路由器连接 ...

谢谢  我下来看看,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B是华为的远程管理控制软件,可以用于刷机,破解。华为盒子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二者通过路由器连接 ...

按照STB的操作,始终不能连接,显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操作了几次,都是,甚至恢复出厂了几次都不行,找不到原因,再请教

2,全部文件下载解压缩后放在电脑任意地方,运行解压后文件夹里面的STBManage\STBManageTool.exe,点导入许可证,浏览找到STBManage\license.dat导入,在软件自动跳回的首页填入机顶盒的IP地址,密码:.287aW(前面有个点哈),点连接,连上后看右下角启用远程登陆,选“开”,点提交,显示提交成功或部份成功,至此可以关掉此这软件进行下一步

网友C:
近日也刷了一个移动定制的,开始是破解的可以用,但经常进入原来的移动系统太麻烦了,又刷了通用版的固件,开机直达沙发桌面方便多了,用了几天还算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日也刷了一个移动定制的,开始是破解的可以用,但经常进入原来的移动系统太麻烦了,又刷了通用版的固件, ...

提供下经验,我搞了好多次了,都有问题,我的也是移动的

网友D:
直接刷潜龙EC6108V9的固件,
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刷潜龙EC6108V9的固件,
比较省心。

有没?有就传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就传一个

百度搜”潜龙定制 华为V9 固件”
前面的二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下经验,我搞了好多次了,都有问题,我的也是移动的

有线&无线都可用精简固件

自己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搜”潜龙定制 华为V9 固件”
前面的二个就是了。

找到了固件,但是总是更新失败,usb和tf卡都试了,不明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固件,但是总是更新失败,usb和tf卡都试了,不明原因

是什么错误讯息,
是校验固件失败,
还是什么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错误讯息,
是校验固件失败,
还是什么呢 ?

已经开始更新后,再提示更新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错误讯息,
是校验固件失败,
还是什么呢 ?

所以,
固件校验成功后,
然后开始更新,
就失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