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花电洛铁内热好还是外热好????有什么型号推荐吗???

楼主(2019-09-04):
黄花内热电洛铁了,型号GJ250,内热50W

平时用的少,一年难得用几次,至少能用几年吧???

所以内热式发热芯容易坏这个问题不用太在意,因为我几年用洛铁的时间可能都没有别人半年用的多。

要是不好用,我再换回来外热式好了。反正用的少,不需要焊精密仪器等。随便一个60瓦的电洛铁都够用吧?

~~~~~~~~~~~~~~~~~~~~~~~~~~~~~~~~~
黄花内热电洛铁型号GJ250,内热50W

网友:
这种烙铁不接地线照样漏电,丝毫不比白光烙铁强。另一方面,那点静电肯定电不死人,估计你也不会去焊MOS管之类的,漏不漏电对你其实无所谓。实在不想接地线又想绝对不漏电,可以买瓦斯烙铁,或者索性用火烙铁算了,反正一年用不了几回,没多麻烦。

网友:
不信你看这个黄花烙铁,有一根电线通到外边,说明某些情况下也需要接地线。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有用锂电池的无绳烙铁卖,很好解决了漏电的问题,可以买来用。自己做也行。

网友:
我买的是三楼那种带调温的,那种虽然恒温电路测量的是发热芯的温度,没那么准,但是也能有效防止烙铁头烧死。以前用的都是几块钱的那种最普通的内热烙铁,35瓦的都经常烧死,后来加上个风扇调速开关,好多了,后来辞职后就送给同事了。

网友A:
黄花头子比936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花头子比936贵

四五块钱一个。

网友:
黄花的3927很好用, 除了手柄粗点, 焊小东西不方便外, 其它没大问题.

网友:
其实业余用都无所谓的,焊接敏感器件,完全可以断开烙铁电源,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