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Linux下Stc15 开发环境搭建,其他C51应该也可用

楼主(2019-09-04):
在windows下可能很多人开发C51程序在用keil,不过网上一堆破解/网盘下载之类的让人有点担心,谁知道里面是不是塞了私货。

有一个放心的选择,就是全部在linux下开发,全面的开源软件,这样总可以放心了吧。

前提,要有一个linux环境,里面支持docker。为什么要docker呢?这样装得比较干净,不想用的时候docker rm就直接干掉了,对于正在跑的linux毫无影响。怎么安装docker这里就不说了,不懂的建议先上网自学一些docker的基本操作指令。

首先,我们先做一个docker镜像:
cat > Dockerfile

from debian:buster-slim
RUN echo "deb http://mirrors.163.com/debian/ buster main" > /etc/apt/sources.list
RUN apt update  && apt install -y apt-transport-https ca-certificates vim procps net-tools python3-pip sdcc git minicom
RUN apt install -y codeblocks
COPY stc15w.h /usr/share/sdcc/include/
RUN pip3 install stcgal

把附件里面的stc15w.zip解压放在同一个目录下,现在可以开始构建docker镜像了,要等一阵子
docker build . -t stc15:v0.9

假设你的stc15 usb设备插入电脑被linux认为是 /dev/ttyUSB0,接下来
docker run -it --device /dev/ttyUSB0:/dev/ttyUSB0 -v /tmp:/tmp -v /opt:/opt --rm  --network host -e DISPLAY=$DISPLAY -v ~/.Xauthority:/root/.Xauthority stc15:v0.9  /bin/bash

如果不是/dev/ttyUSB0,要改变上面的相关参数,现在可以运行开发环境了。
codeblocks

首次运行会问缺省是哪个编译器,选Small Device C Compiler,点Set as default, OK

接着新建一个mcs51项目,一定要选择在/opt下,否则会丢失。

codeblocks缺省的后缀名是.o,和sdcc的.rel冲突,要改

改变后关掉codeblocks,再启动,打开刚才的项目,用build 菜单选build 就可以编译成功。

关掉codeblocks,回到命令行界面看,可以看到test.ihx已经生成
ls -l /opt/test/bin/Debug/
total 80
-rw-r--r-- 1 root root 12380 Sep  4 07:54 test.cdb
-rw-r--r-- 1 root root   378 Sep  4 07:54 test.hex
-rw-r--r-- 1 root root   354 Sep  4 07:54 test.ihx
-rw-r--r-- 1 root root   306 Sep  4 07:54 test.lk
-rw-r--r-- 1 root root 44540 Sep  4 07:54 test.map
-rw-r--r-- 1 root root  1163 Sep  4 07:54 test.mem
-rw-r--r-- 1 root root  2833 Sep  4 07:54 test.omf

生成bin文件
cd /opt/test/bin/Debug/

烧录进单片机,stcgal只用于烧录stc系列文件,慢速情况下烧录成功率会高一些,这里用1200波特率。
stcgal -b 1200 -l 1200 test.bin

当然也可以把bin文件拷贝到windows下烧录,速度会快一些。

自此大功告成!

楼主:
里面还附带了一个keil2sdcc工具,stc15w.h就是这样转换出来,需要的人会知道有用的
源码在这里,https://github.com/ywaby/keil2sdcc 用法也简单,不多说了

楼主:
其实我自己是不用codeblocks的,直接vim+sdcc+makefile,从过程来说更简单,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门槛更高,有需要的话再补充。

网友A:
没深入研究,知道intrins.h没有这个文件,nop用不了。。。另外端口写法不一样,后者倒是没啥特别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深入研究,知道intrins.h没有这个文件,nop用不了。。。另外端口写法不一样,后者倒是没啥特别影响。 ...

附件里面那个.h已经加入nop了,也就是几行代码。

网友B:
请问stcgal支持所有stc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stcgal支持所有stc芯片吗?

Support for STC 89/90/10/11/12/15/8 series

https://github.com/grigorig/stcgal

网友B:
谢谢,我这里打不开github(在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看到支持15系列就心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这里打不开github(在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看到支持15系列就心安了。 ...

可以用pip直接安装,只是github上说明完整一点

网友:
已经用pip安装上了stcgal,试了试15F204EA成功,这样终于可以不用windows了。

网友C(2023-04-29):
STC8H8K64U的烧录协议已公开,想咋玩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8H8K64U的烧录协议已公开,想咋玩都可以了

真是太难得了,也不知道以前为啥藏着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