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路线自动切换

楼主(2019-09-04):
配置:
1、一台电脑甲。需长期登录 办公网www.ABC.org ,下载word文档。
  但该ABC网站,不支持联通线路,只能用电信线路,才能登录。
2、同屋电脑乙、丙,使用联通线路(同一4口路由器R)。乙、丙共享打印机P(其中一台直连)。

要求:甲电脑既能登录ABC网站,又能共享使用打印机P。(与乙、丙 网上邻居相见,此条不必须)。

方案提示:
1、甲电脑,网线连接“电信线路”,无线网卡(wifi)连接“联通线路”(路由器R)。一台电脑,有两条连接。一个有线,电信。一个无线,联通。
2、不知这种两条连接的电脑,上网机制是怎样的。比如,有两条连接x,y。默认是x连接。浏览新浪网时,若打不开,超时。是自动切换到y连接,还是一直等下去?x不能完成的任务,y能否半截自动接手?
3、可否对不同的任务,手工指定不同的连接?
  比如,若执行“网上领居、共享打印机”任务,则使用y连接。
  若浏览www.ABC.org,则使用x连接。
  若浏览www.Baidu.com,则使用y连接。

PS:Windows手动启用、禁用,本地连接、无线连接。已知。这种方式,每次下载、打印。都需手工切换,太麻烦。
  硬插拔网线更麻烦。

网友A:
换多WAN口路由或者支持虚拟多WAN的固件,指定某某网站走电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多WAN口路由或者支持虚拟多WAN的固件,指定某某网站走电信即可。

高人一语道破玄机~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写一个什么代码,我忘了   以前弄过双有线网卡电脑,访问内网和外网就是这样的,既不当务内网,又能上外网~你也可以考虑双浏览器试试,把两个路由器设置成不同的网段比如一个192.168.1.X   一个172.168.1.X,然后就可以区分了!

网友:
双网卡 也可以啊两个网卡, 不要用同网段

一个网卡, 接电信网络, 一个网卡接联通,  共享打印机即可,

网友:
借用高手的回复:
管理员身份运行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route add 10.72.165.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解释:
你的情况是有两个网段
192.168.4.xxx [外网]   网关 192.168.4.1
192.168.1.xxx [专网]   网关 192.168.1.1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意义是 所有路由表不特指的网段都发往网关 192.168.4.1 [外网]

route add 10.72.165.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意义是 10.72.165.xxx 发往网关 192.168.1.1 [专网]

你说的改成
route add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192.168.4.1
意义是 192.168.1.xxx 都发往网关 192.168.4.1
但 192.168.1.xxx 应该发往 192.168.1.1
从你print的路由表 也可以看到windows已经添加了对应的路由(第六条)
所以 除非有特殊要求 否则不应该发往 192.168.4.1

如果有多个网卡的话 也可以设置对应的路由
同样分为 3步

1 删除 默认的 0.0.0.0 路由
2 添加 0.0.0.0 走那个网关 一般是指外网上网用的(可以添加多个叠加带宽 但需要一些对应的设置)
3 添加 指定网段对应的网关  比如 电信网段走电信网卡的网关 移动网段走移动网卡的网关 专网走专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