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得力小钱箱,换电池恢复自锁功能

楼主(2019-09-04):
拆一个得力小钱箱,电子密码+旋钮+双保险开门,家里老人记不住密码经常直接用钥匙开门。
最近钱箱摆工锁不上了,拆开后盖板3个镙丝,检查机械连动装置,发现自锁功能异常,估计电池没电了,更换新电池后,自锁功能恢复正常,重置了密码(估计用不了多久,老人又的直接用钥匙开门了)

网友:
这东西怕一个字         端

酒店那个带钢丝绳,拧在家具上的,都有惦记的。   最多就是防保姆或清扫人员。

网友:
这种三围设计的钱柜非常不实用,可能连房产证都不能平放。

网友:
好像国外郊区的平房用的很多,通常藏在图画后面。要是有10个手指的指纹识别更好,省的忘记。

网友A:
原来是个保险箱,小偷进房,连箱子抱走,不如存银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个保险箱,小偷进房,连箱子抱走,不如存银行。

嵌入墙体里面,里面打膨胀螺丝固定

网友C:
这个意思是没电了就自动开门?

网友D:
得力真是啥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力真是啥都做啊

应该是没电了,自锁装置失灵

网友:
所以密码记不住要改装啥,刷脸还是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意思是没电了就自动开门?

没电了是钥匙开门,应该有2把特殊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墙体里面,里面打膨胀螺丝固定

锁,锁君子不锁小人,他要偷,大保险柜也照样撬开。

网友:
 注册公司拿来忽悠人的,我也有一个

网友:
从相信风水的人那才知道,这个本来就不放贵重物品,就放在床头,有风水作用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消财免灾,偷了保险箱不伤害任何东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