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电量用到剩多少再充最好?

楼主(2019-09-04):
一般来说在手机电量还剩40%~60%的时候充电最好,不用一次性充满,可以充到80%~90%,给手机少量多次的充电就好。
对于锂电池来说,一个循环就是从0到100,即彻底充放电一次,如果把电全部用光再充电,就相当于用了一个循环,但如果少量多次的充,一次只充百分之二三十,这样充电四五次后才相当于一个循环,对电池的使用寿命帮助很大。

手机电池保护小知识:
在手机电池电量下降10%时,必须及时连接充电器;
尽量不要使用第三方充电器,尽量使用原厂充电器;
尽量不要使用充电宝和USB接口充电,因为电压不稳定,对手机电池有损坏;
尽量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特别是打游戏,一定要谨慎使用。

网友:
锂电池随时保持一半电量,铅酸满电最好,但是我做不到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手机支持快充,例如qc3.0的。如果用5V1A的充电器慢慢充,对电池好吗?充电的时候不怎么玩,最多看看网页、微信。

另外,手机到冬天就自动关机,是因为电池不行了?还是因为cpu需要的瞬间电流较大?还是两者都有?我的小米1S用了四年,从没出现过天冷自动关机,而下一个手机小米5,用了一年半就不行了,还有40%多的电量就突然关机,尤其是拍照的时候,刚打开相机,就per的一下就关机了。

网友:
你的手机打算用几年啊

网友:
不是这样的,充电电流才是关键,我一般晚上充电使用的500mA充电器充一个晚上,临时要急用了用2A充电器,不充满.原装快充一直吃灰.平时使用随意想到了就充,忘记了自动关机再充用500mA,基本上3年电池容量下降不到5%,不过最气的是屏幕太不耐摔了,都是屏幕烂了电池还很健康

网友:
我觉得剩四成再充电,而且重要的是注意使用温度

网友:
“这样充电四五次后才相当于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楼主的一厢情愿

网友:
每次差不多20%才充电

网友(2025-07-17):
二八原则。20%

网友:
我的手机电量低于20%会提醒,这时候应该充电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的知识点

网友:
不充到100%然后再涓流充一会儿,心里难受,不要把电池供着

网友:
我都是root后用qsc锁90%,再低影响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是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冲一点,冲到90左右拔掉

网友:
消耗品没必要这么在乎吧

网友:
一般20%左右会比较好,80%停下

网友:
电池极限衰退时,还有40%电手机就关机了。一般衰退到多少建议换电池?

网友(2025-08-26):
借鉴饥饿养生的经验,20%开始充,到50%停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