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看我的充电线有没有啥隐患?

楼主(2019-09-04):
手机充电线破了,不知道用着有没有啥隐患??

网友A:
换个吧,硅胶皮的就是这尿性

网友B:
没事!接上,电胶布,36V安全电压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吧,硅胶皮的就是这尿性

那不是得花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接上,电胶布,36V安全电压以下

我听说有给电死的那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有给电死的那是咋回事!

那是用了不合格的充电器或者 电脑主机真漏电

网友:
最多用胶带修补一下,有热缩管更好点不用担心卷绕缝隙。我以前弄悲剧过十几根的诺基亚充电线,和好几根的诺基亚数据线,都是TPE塑胶外皮烂掉,学会焊接后修复过几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得花钱嘛!

2块钱包邮

网友:
扔了吧,又值不几个钱,必竞是烂了,不安全。

网友:
我的充电线也一样,有时TYPE C接头那里还发热,估计屏蔽层和线芯有短路了

网友C:
是原厂线啊,线都挺粗的。。。

每个新的也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原厂线啊,线都挺粗的。。。

每个新的也不贵的。。。

最粗那根是火线应该

网友:
断的那屏蔽线焊回去包胶布就行了,屏蔽层也负责分担电流的。

网友:
没事,继续用。

网友:
主要的隐患是看了心里不舒服,有钱难买你高兴